T3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9-22):
一个IBM T30的本,待机电流0.02A,按开关跑到0.03A就又回到0.02A,查资料IBM T系列待机必须有的电压,3.3V   5V. 1.8V  1.2V ;测有5V,3V,1.8V,但是没有1.2V, T30 待机是应有1.2V吗?这上待机的1.2V 是哪个MAX1715产生的,是U54 还是U56???

网友:
T30的上电时序谁有呀????  没法下手了

网友:
不知道0.03A走到哪一步了?测各电感对地没有短路现像

网友:
是不是 和那个X31的通病一样  要换个大电容哦

网友:
换哪个大电容呀???

网友:
1.2要有的,可能是1.2负载有问题导致触发保护.

网友:
查看充电部分是否有短路。此为保护现像,早先冒似修过类似故障。

网友:
是否有短路

网友:
测各电感对地没有短路现像呀!  怎么没一个人给直接回答问题呀?

网友:
我现在主要想问,哪个兄弟修过这个本,待机时有没有1.2v呢???

网友:
                    测电路啊......

网友:
看电路图可以解决

网友:
灌吧,小心老大扣你的分!!!!

网友:
你已经查过资料了 ,1.2必须有的 ,先按照必须有的修 ,u54 ma1715得到slps3 和B_on后才开始工作的,产生 cpuvid 和vcc1r25b 两个电压。U56产生2.5 跟1.8v。 没看过时序 不知道是哪个,只知道哪个电压是那产生的。

网友:
我不确定待机应有没有1.2v呀!!!

网友:
传说中高手在哪呀??? 怎么没有回呀?? 可以灌水的

网友:
封了吧,还是自力更生吧!!!

网友:
t30上电时序大家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