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DIY专业术语详解。

楼主(2011-09-22):
CPU类:
1. ES版的CPU:
ES(Engineering Sample)是工程样品,一般是在新的CPU批量生产前制造,供测试用的CPU。

2. CPU与内存同步(异步)超频:
     CPU与内存同步即调整CPU外频并使内存频率与之同频工作。
举例:Intel Core 2 Duo E4300默认外频是200MHz,
     宇瞻 黑豹II代 DDRII667 1G默认频率是333MHz,
     若将CPU外频提升至333MHz,此时CPU外频和内存频率相等,即CPU与内存同步超频。
     CPU与内存异步则是指两者的工作频率可存在一定差异。该技术可令内存工作在高出或低于系统总线速度33MHz或3:4、4:5(CPU外频:内存频率)的频率上,这样可以缓解超频时经常受限于内存的“瓶颈”。

3. CPU的CnQ技术:
     CnQ是Cool & Quiet的简称,跟Intel的SpeedStep及AMD移动平台CPU的PowerNow!功能近似,这是AMD用于桌面处理器的一项节能降耗的新技术。其作用是在CPU闲置时降低频率和电压,以减少发热量和能耗;在CPU高负荷运行时提高频率和电压,确保任务运算的顺利完成。CnQ的这种CPU能耗的调节功能可以事先通过相关的CnQ管理工具预置并随时调整。在目前CPU发热量和能耗都大幅提升的前提下,CnQ显得非常实用,能确保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目前,Athlon 64系列处理器除了ClawHammer核心的部分产品不支持CnQ外,其余均支持。值得一提的是,AMD低端的Sempron系列处理器也支持该项技术。不过由于Athlon 64产品核心和步进代号不同,对CnQ的支持程度也有所不同。

4. 扣肉CPU:
     是intel推出的新一代CPU是他们用来对付竞争对手AMD的最新产品AM2的武器采用CORE DUO而不是我们常见的构架了。它的中文发音是"酷瑞"(标准的应该是酷睿,这里方便各位理解),所以读起来有点像扣肉。

5. DIY领域中的OC:
     “OC”,英文全称“OverClock”,即超频。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超越标准的时钟频率。超频者就是"OverClocker"。

     Intel FSB频率=Intel P4 CPU外频*4
     K7架构AMD 总线频率=CPU外频*2

显卡类:
1. 公版、非公版和刀版显卡:
     公版显卡指的是由芯片制造商为后续生产厂商提供的一套“参考设计方案”。它规定了PCB板的布局、供电设计、电容选用等等。采用公版设计的显卡在质量和稳定性上都可以很好的满足用户的需要。
     非公版显卡指的是有实力的显卡大厂自己设计的电路结构,或是对公版的优化,或是偷工减料。
     刀版显卡又叫低切割版显卡,就是显卡的PCB板使用比正常显卡窄的切割方法,整张卡看上去很小很窄,感觉象刀的样子。这是厂商为了节约成本使用的方法。一般用于生产低价的产品。性能比原来缩水。

2. 显卡的SLi和Crossfire:
     指在一块主板上插两块同样的显卡,视频信息被一分为二分别交给两块显卡处理,处理完后再合并在一起输出,这样视频处理速度就会大大增加。好比吃西瓜一样,同样大的西瓜,以前你一个人吃,现在由你的双包胎哥哥和你一起吃,当然吃得会比以前快了。
     这种多显卡并行处理技术,对nVIDIA芯片的显卡叫做SLi,对ATi芯片的显卡叫做Crossfire。

内存类:
1. 内存的CL值和内存延迟:
     CL是CAS Latency的缩写,是内存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它是内存纵向地址脉冲的反应时间。当电脑需要向内存读取数据时,在实际读取之前一般都有一个“缓冲期”,而“缓冲期”的时间长度,就是这个CL了。

     内存延迟表示系统进入数据存取操作就绪状态前等待内存相应的时间,它通常用4个连着的阿拉伯数字来表示,例如“3-4-4-8”。其中第一个数字表示内存读取数据所需的延迟时间(CAS Latency),即我们常说的CL值;第二个数字表示从内存行地址到列地址的延迟时间(tRCD);第三个数字表示内存行地址控制器预充电时间(tRP),即内存从结束一个行访问到重新开始的间隔时间;第四个数字表示内存行地址控制器激活时间(tRAS)。一般来说,这4个数字越小,表示内存性能越好。

PS:DDR2-533,DDR2-667,DDR2-800等规格的内存,位宽是64bit,
     工作频率分别是266MHz,333MHz,400MHz,
     分别提供每秒4.3GB,5.3GB,6.4GB的带宽。

硬盘类:
1. 硬盘的类型:
     目前有好几种:IDE(ATA)硬盘,SATA硬盘,SCSI硬盘和SAS硬盘。

    IDE硬盘也叫ATA硬盘,是采用并行传输技术的硬盘。
IDE的英文全称为“Integrated Drive Electronics”,即“电子集成驱动器”,它的本意是指把“硬盘控制器”与“盘体”集成在一起的硬盘驱动器。把盘体与控制器集成在一起的做法减少了硬盘接口的电缆数目与长度,数据传输的可靠性得到了增强。
     IDE硬盘的接口类型:ATA、Ultra ATA、DMA、Ultra DMA
     IDE硬盘优点:价格低廉、兼容性强、性价比高。
     IDE硬盘缺点:数据传输速度慢、线缆长度过短、连接设备少。

SATA硬盘采用串行传输技术,分为第一代SATA和第二代SATA2
,其中SATA2可以达到3Gbps,速度比IDE快多了。
     目前情况下,SATA硬盘分为原生和桥接两种:
     1.原生SATA硬盘
     这是真正的SATA硬盘,采用真正的SATA控制器,而最新的SATAⅡ支持NCQ(Native Command Queuing,原生命令队列),这个技术允许硬盘对读/写命令重新排序,允许硬盘根据哪一个功能最接近于磁头当前所在的位置来执行。
     2.桥接SATA硬盘
     只是将普通的IDE硬盘通过桥接控制芯片将其转化为SAT硬盘,通过“主板-硬盘”采用桥接芯片来实现“串→并”、“并→串的数据转换,在性能上比起IDE硬盘并没有太大的提升,反而影响带宽。
     桥接SATA硬盘一般都是采用Narvell公司的88i8030芯片或Silicon Image公司的Sil3611芯片,如果你在自己SATA硬盘上发现了这两种芯片,那就是桥接SATA硬盘,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恭喜你,这就是原生SATA硬盘。
     BIOS中激活SATA硬盘:
     在主板的BIOS设置程序中,一般会有一个关于SATA硬盘的设置选项:SATA MODE,一个是增强模式,一个是兼容模式,如果是兼容模式的话就是ATA/133。
     SATA硬盘与传统的并行ATA硬盘相比具有非常明显的优势:首先是SATA的传输速度快,除此之外,SATA硬盘还具有安装方便、容易散热、支持热插拔等诸多优点,这些都是并行ATA硬盘无法与之相比的。

还有一种硬盘叫SCSI硬盘,SCSI是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的缩写
,使用50针接口,外观和普通硬盘接口有些相似。用在服务器上面比较多,速度快,稳定性很好,比较适合做磁盘阵列。
     SCSI硬盘的优势:
     (1)转速高达15000RPM。高转速意味着硬盘的平均寻道时间短,能够迅速找到需要的磁道和扇区。
     (2)SCSI硬盘可支持多个设备,SCSI-2(Fast SCSI)最多可接7个SCSI设备,Wide SCSI-2以上可接16个SCSI设备。也就是说,所有的设备只需占用一个IRQ,同时SCSI还支持相当广的设备,如CD-ROM、DVD、CDR、硬盘、磁带机、扫描仪等。
PS:IRQ全称为Interrupt Request,即是“中断请求”的意思。
     IRQ的作用就是在我们所用的电脑中,执行硬件中断请求的动作,用来停止其相关硬件的工作状态,比如我们在打印一份图片,在打印结束时就需要由系统对打印机提出相应的中断请求,来以此结束这个打印的操作。在每台电脑的系统中,是由一个中断控制器8259或是8259A的芯片(现在此芯片大都集成到其它的芯片内)来控制系统中每个硬件的中断控制。目前共有16组IRQ,去掉其中用来作桥接的一组IRQ,实际上只有15组IRQ可供硬件调用。
     (3)SCSI还允许在对一个设备传输数据的同时,另一个设备对其进行数据查找。这就可以在多任务操作系统如Linux、Windows NT中获得更高的性能。
     (4)SCSI占用CPU极低,在多任务系统中占有着明显的优势。由于SCSI卡本身带有CPU,可处理一切SCSI设备的事务,在工作时主机CPU只要向SCSI卡发出工作指令,SCSI卡就会自己进行工作,工作结束后返回工作结果给CPU,在整个过程中,CPU均可以进行自身工作。
     (5)SCSI设备还具有智能化,SCSI卡自己可对CPU指令进行排队,这样就提高了工作效率。在多任务时硬盘会在当前磁头位置,将邻近的任务先完成,再逐一处理其他任务。
     (6)最快的SCSI总线有320MB/s的带宽,这要求使用一个64位的133MHz的PCI插槽,因此在普通PC机中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为160MB/s,理论上也就意味着硬盘传输率可高达160MB/s。(不过型号旧的SCSI就没这么快了)

最新的一种叫SERIAL ATTACHED SCSI,简称SAS硬盘,在SCSI的基础上采用串行的传输技术。
本质上SAS硬盘就是改良的SCSI硬盘。最新的SAS二代可以达到6Gbps的速度。

2. 硬盘的RAID功能:
     RAID(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 Disk 独立冗余磁盘阵列)技术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87年提出,最初是为了组合小的廉价磁盘来代替大的昂贵磁盘,同时希望磁盘失xxxxxx不会使对数据的访问受损失而开发出一定水平的数据保护技术。RAID就是一种由多块廉价磁盘构成的冗余阵列,在操作系统下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大型存储设备出现。RAID可以充分发挥出多块硬盘的优势,可以提升硬盘速度,增大容量,提供容错功能够确保数据安全性,易于管理的优点,在任何一块硬盘出现问题的情况下都可以继续工作,不会受到损坏硬盘的影响。

    个人使用磁盘RAID主要是用RAID0、 RAID1或RAID0+1工作模式
显示器类:
1. LCD显示器DVI接口类型:
规格               信号             备注
DVI-I双通道       数字/模拟        可转换VGA
DVI-I单通道       数字/模拟        可转换VGA
DVI-D双通道       数字           不可转换VGA
DVI-D单通道       数字           不可转换VGA
DVI-A              模拟             已废弃
DFP                数字             已废弃
VGA                模拟              ——

2. LCD显示器的“点”缺陷:
     液晶屏常见的"点缺陷"可分为坏点、亮点和暗点三种。
3. LCD类型:
     LCD是液晶显示屏的全称:它包括了TFT,OLED,UFB,TFD,STN等类型的液晶显示屏。
1. 通路商:是指有自己的品牌,但是没有自己做产品的工厂,只是叫别的厂家代工产品,然后贴上自己的商标进行销售的商家。
     显卡五大通路商:铭瑄、昂达、七彩虹、双敏、盈通。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