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TX知识

楼主(2011-09-22):
由于接触的是笔记本,对台式机子的ATX 电源不是太了解 ,在坛子里看好多帖子说由于电源供电问题引起不认硬盘的问题挺多 ,回家单干台式就多了,想做个盒子,做一个公头和一个木头,在箱子上接入电压表和电流表,就可以跟修笔记本一样看电流来判断一些故障,来机子后把电源的头插在盒子上,再把盒子的另一端接班子上,就OK了可以判断电源与主板的好坏,关键问题来了,十二口的所有3.3V可以用一个表,5V可以用一个 表,12V用一个 ,他们都是一路的,但是12口的12V与CPU供电的12V是不是一路啊,这正是要求解的问题 ,,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望高手解决。

网友:
是一路的,黄线都是12V,你可以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唉,楼主何必费此周章呢?备一个100%好用的电源,替换法排除故障,不好吗?

网友:
高端电源CPU供电跟主板其他的12V供电是分开的,常见的一百几十块的电源就是同一路的,是不是同一路的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两个输出端的正极便可知晓!!为零的就是同一路,有电阻存在就是不同路……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不过个人感觉没必要这么麻烦。。弄一个好的代换试就行了。。

网友:
12V的供电要看电源本身的,有的好一点的电源CPU 12V供电是单独的一路,主板供电及硬盘等12V是另外单独一路的。

一般的便宜货12V是一路的。

网友:
哦,手边有电源就不用这么麻烦了,主要想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