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插了网线还是打叉怎么修??

楼主(2011-09-22):
后面的灯有亮,系统还是打叉,系统和网络没问题。要查哪里
问题

网友:
查看网卡芯片,应该是烧掉了。

网友:
PCI 网卡? 另找一张网卡 或把这张换到确定的好的机子上试 再说!

网友:
看看不插网线,网卡灯是不是亮的,或摸摸网卡有没发热。。。换个网卡芯片或焊掉芯片加独立网卡吧

网友:
路由器坏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网友:
检查数据泵,查接口旁电阻,换接口,换网卡芯片

网友:
碰到过一个跟你情况一样,网卡芯片是8111C的,测量电阻都没问题,最后换芯片好了

网友:
那我换芯片在公布答案

网友:
直接换网卡芯片

网友:
多半应该是芯片的问题吧

网友:
换芯片还是不行

网友:
网线二头都要查啊。路由的口挂了也一样

网友:
如果网线是好的话那你就换独立网卡吧!

网友:
装独立网卡也一样打叉

网友:
有一次我网卡被雷劈了,跟你现象一样,只能上独立网卡

网友:
网卡,网桥都有可能

网友:
进PE试下能不能上网 不就知道是什么的问题了吗

网友:
你先把网线接其他电脑,确定网络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网卡到接口的线路是不是有问题,直接插pci网卡i呀!

网友:
如果你换了独立的网卡还这样,可能你路由器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