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400加焊显卡后,不能引导系统。一直光标闪烁

楼主(2011-09-22):
R400,加焊了显卡后,不能引导了是什么问题啊,LOGO过后就光标一直闪烁,USB也不能引导,能认到硬盘,按F12也可以选择启动选项,就是不引导,一直光标闪烁,之前开机黑屏,按大小写有反应,按了显卡就能显示,加焊了显卡后每次都可以显示,但是就是不能引导系统,换过硬盘,光驱,U盘都不能引导。会是什么问题啊?谁碰到过吗?

网友:
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如果确实是硬件问题引起的不能引导,可能就是显卡没做好,或者南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