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 3310QF A0

楼主(2011-09-22):
这个芯片到底和KB3310QF C1通用吗???后面那个号码是什么,谢谢大家
芯片

网友:
查下两个管子的资料 看看引脚是否一样 要是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一般来说是不能代换的,但是我没有代换过,也不能确定。不过我用8512E、和8502E代换过,结果是机器能亮,也能进系统,不过触摸板不能用,并且键盘反应慢。是联想的机器。

网友:
可以通用。1001HA就同一片同了两种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