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翘起来上电么会发生什么

楼主(2011-09-22):
  以前这么干过后来别人说不可以

网友:
电感翘起来,后面没有电,

网友:
保护了嘛,,,,只能测到短路否..............

网友:
电压出不来   你自己拆了试试  不就行了

网友:
如果这组电压短路引起上电保护,翘起来这组电压能够产生,适合查找故障。

网友:
电感翘起来就是供电芯片没有反馈就保护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