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OC22寸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掉的维修。

楼主(2011-09-22):
今天接到一台AOC22寸液晶显示器,插上VGA线的时候,开关按键上面蓝灯亮一下,然后就变成黄灯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蓝灯亮的时候可以显示AOC字样的LOGO。两秒钟后黄灯就亮了,黄灯一亮就不显示了。我把机子拆开,没有看到哪里有鼓包的电容。也没有哪里烧糊。更没有发现哪里有击穿短的现像。电源板,驱动板都查了。还把驱动板的主芯片用852D风枪加焊了。装机通电测试,故障依旧,请问高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维修思路从哪里查起。  前几天修的都是通病型的显示器,今天算是遇到个难的了。到现在还没有修好,发上贴子望高手解答。明天一早再接再励。

网友(点评):
其实修什么东西都有一个大概的流程,在接手之前一定要大概了解机器的工作原理和流程。针对你的情况,建议先缩小故障范围。个人认为集中在高压保护这一块,先用代换法确认是灯管保护还是高压电路部分保护。如果是高压

网友(点评):
电路保护,先查高压部分PWM芯片和输出复合管。

网友:
我也是菜鸟  呵呵  不过你有没有测一下屏呢? 用高压条去测    我也见过黄屏的机子 但我不会修  我老师说过  黄屏可能会是屏坏   呵呵  如屏没坏  建议你把控制面板的按钮换一下试一试  修好了 记得来跟我一起分享一下哦

网友(点评):
你好好看看,我什么时候说黄屏了。我是说开关按键上的灯是黄色的,怎么扯到黄屏,还屏坏,兄弟认真看贴啊。

网友:
先点一下屏、再查驱动板

网友:
先点一下灯管确定灯管没有问题,就量一下高压条的两个复合MOS管,换掉高压口那两个蓝色的耦合电容,再不行如果收不起价钱把高压主控芯片的1   16脚接地去保护,给得起价钱就换个高压条吧

网友:
如果插上VGA信号还是黄灯的话,可能是主板坏了(第一查VGA的HV电路,第二写个程序,第三就是主芯片挂了)如果插上VGA信号变蓝灯了,说明是高压或灯管部分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你查查驱动板。

网友:
用二极管档,量一下13,14脚电阻值。。

网友:
你也认真看看我的贴啊  我教你换换控制面板的按钮  一般你高压条没问题 驱动板没问题就可以去试一下换按钮

应该可以决绝  不信 拉到

网友(点评):
已经修好,收费120元。是设置错误导致的这样现像。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坏了。。。

网友:
像这种症状一般是高压故障,检查高压板,灯管

网友(点评):
是设置错误导致的,开关调几下就好了,我收费120元。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板的事,有一根灯管坏就是亮一下就灭

网友(点评):
是客户把面板上调乱了,所以导致不显示。已经调好了,象征性的把驱动板主芯片加焊了一下。收费120元。收的是技术钱。

网友:
先查驱动板从VGA来的H/V信号是否正常到达,正常的话刷程序,再不行就得换MCU了

网友:
5楼说的差不多,如问题确定在高压部分,可用假负载测灯管是否有问题,或去保护验证一下。

网友:
换个高压条吧。

网友:
我也觉得是高压和灯管的问题

网友A:
修过几个 -- 全是高压条问题--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 除了vga是不是还有dvi接口哦

网友:
这种情况有两种,一种是高压电路部分,一种是灯管。高压你可以用测试灯管去测,灯管专用测试工具去测

网友:
看看是不是LG的屏,如果是的话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外接一路高压板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先从高压条找启,然后再从电源板,最后是驱动板

网友:
点屏试一下,不行先改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了!

网友:
建议检查4个灯管以及灯管接口和电源板高压灯管接口,其中一个灯管坏的可能性高

网友:
这种现象高压故障很大,先用通用板点屏,再测试灯管,不行再检查高压板,最后驱动板。

网友:
灯管,  高压部分的问题,跟驱动板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
这分明就是数字板的问题,因为亮黄灯。

网友(点评):
数字板是什么啊,指的是驱动板吗 是客户把面板上调乱了,所以导致不显示。已经调好了,象征性的把驱动板主芯片加焊了一下。收费120元。收的是技术钱。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的,是个DELL 19的,里面有根灯管坏了就是出现的这种情况,后来把四根一起换了的。你试下灯管和高压板吧,应该就是那两个中其中一个的问题

网友:
我也想换电容,但总是接不到换电容的机器。此类故障应该是背光保护,要先确定背光保护的原因,是灯管霈了,还是电源负载能力差,或者是高压板元件老化引起的误保护。

网友:
先排除灯管的问题 和高压加开关   一步步排除

网友:
5楼说得很好
11楼说的我就碰到过

网友:
是不是VGA接口的问题啊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说得很对,就是VGA切换的问题,是客户把面板上调乱了,所以导致不显示。已经调好了,象征性的把驱动板主芯片加焊了一下。收费120元。收的是技术钱。

网友:
vga输入接口到驱动板上有5个三脚的二极管,问题最大,全拆了开机试试看

网友:
大伙们,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设置的问题,硬件没有损坏。

网友:
高压板有重大嫌疑呀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联想的,情况和你的一样,是高压包的问题,最后找不到高压包就改了高压板,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过几个 -- 全是高压条问题--

哦 -- 明白了--没遇过这种问题--学习了

网友:
亮一下黑屏是灯管的问题       亮一会黑屏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客户高手啊,怎么调的?亮度到底了?

网友:
呵呵  发现问题还是很简单

网友:
刚刚修好一台!测试良好!    这款机子是灯管线脱焊照成的高压打火引起的黑屏!

网友:
这种机器 先测测 灯管是不是好的 再改个通用高压 一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