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pro 装双系统 高手飘过

楼主(2011-09-22):
基地搜索貌似没有确定的经验。 今天刚好装双系统,虽然百度教程有,我也大致写下,可以看看实战。苹果双系统价格150-200 很好报的,兄弟们遇到了不要慌了。 客户急,就没上图了。

客户刚买 PRO  I5的新机器。要求分区 OS 30G(H)   WINDOWS 50G(C)  100G(D)  80G(E)  20(F)
客户要求高,盘符都不能错。 确认没有任何重要数据  开工。
由于客户不能提供原装 机带系统、驱动盘,改用相近的 IMAC 一体机OS系统 驱动盘。
按开机键,放OS光盘。 按住ALT 不放,等一会读光盘。选择光盘启动。
很快出现 选择语言包。简体中文,继续。  出现准备安装OS   需要点继续  先别点,屏幕上方出现工具栏了。 点击前往,找到磁盘工具。现在开始分区。 APPLE WINDOWS只支持抓3个主分区,而我要装4个,先试试我的这张BOOT COME支不支持。 点击左边硬盘,右边出现 急救 抹掉 分区 等等。 点击分区,选择5个分区。 分别按照客户要求分好。注意格式,window分区只能认FAT32, 所以除了OS 其他都选FAT32 而不是OS 日志之类的。  分好大小后 下面有个选项 点击GUI分区表 确定。 这是苹果系统需要的。我也不懂。 然后点击分区。  OK分好自动格式化完成。 左上角关闭。
又回到了装OS 了,点击继续。 选择OS盘,继续,继续。一直到装完。重起 欢迎界面 OS 完成

  好,该装windowS了  放入WINDOWS系统盘。重起,,显屏的是后按ALT从光盘启动(也可以在系统偏好设置里选)    光驱文件导出中,等一会。 出现正常熟悉的WINDOWS界面了,点击下一步,选择自定义安装,选择WINDOWS 安装在C盘符的目标盘  点击你要装的那个系统盘,这时下一步是不可点击的暗色的。点击下面高级选项,格式化,好 下一步亮起来了,OK 一直装完。

重启动,熟悉的第一次安装界面, 进入桌面了,点击我的电脑,只发现系统盘1个盘,还没装驱动呢。 放入OS 系统驱动盘,一会点击允许 boot COME.EXE  等下,自动装驱动。 由于不是原装的,显卡驱动卡死了。不死心,注销 再来开始,居然跑过了,驱动完成。
点击我的电脑 盘符不对,错乱了,而且只找到3个区。
看来还是驱动只支持3个主分区。
重新进入苹果OS 磁盘工具,分区,把多的分区点击,下面有个 +/-  把不能抓的那20G分区 减了, 但是不能并到E盘。 于是 只剩下OS  WINDOWS系统盘不减(删除了)  其他都减了。 再重新分。分好1个区再在新分的区上 点下+  分区终于分好了,进入windows 找到磁盘管理,重新指派WINDOWS盘符。
window(c:)50G  (d 110G   (e 110G  os 30G (windows下隐藏)客户也满意。  不知道新手能不能听懂,实际体验下就好了。

完成 收工。其他软件 自己装了。  纯文字的,眼睛可能有点花。 实战,跟教程也差不多。高手溜过,别拍砖。
apple 安装windows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9354-1.html

网友:
实战教程 相当有启发性

网友:
上次有台最新苹果系统的 搞了一下午 都没搞定

网友A:
遇到一台已装过XP系统的,把硬盘拆下来,挂在我自己的电脑上,GHOST一个XP,装好后启动XP,到滚动条之后蓝屏。百度一下,需要改BOOT.INI文件,改了之后就正常装好了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苹果机器不支持GHOST

网友B:
开始就多个分区  XP能起来吗 以前的机器我记得XP不能引导的  还有XP里是看不到OS分区的吧

网友:
手上修到一个苹果A1226的机器,外地客户没有给硬盘,明天用自己的硬盘装个双系统练练手。

网友:
     这帖子以后肯定会用上的,谢谢楼主啦

网友:
默认是那个系统先启动的呢?? mac OS还是XP??

网友:
最好装上BootCamp 那个软件不然选系统麻烦

网友C:
是用一般的光盘还是用什么,,,,
双系统,?怎样选择呢

网友:
上次帮苹果装系统,没装上,,,一到装系统的界面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一般的光盘还是用什么,,,,
双系统,?怎样选择呢

是的  用的是光盘。   默认 系统 装完之后 OS 里面 找到系统偏好设置里面有 点击WINDOWS 重启动就好了,以后都默认选择的。
按住开机按ALT  选择。   U盘 网上有教程怎么做,但是我没有实践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开始就多个分区  XP能起来吗 以前的机器我记得XP不能引导的  还有XP里是看不到OS分区的吧

需要注意用FAT格式  装之前格式化。 有的可以看到,有的不能看到,看BOOT COME驱动版本了。

网友:
  其实笔记本维修 系统也要过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需要注意用FAT格式  装之前格式化。 有的可以看到,有的不能看到,看BOOT COME驱动版本了。

谢谢  以后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遇到一台已装过XP系统的,把硬盘拆下来,挂在我自己的电脑上,GHOST一个XP,装好后启动XP,到滚动条之后蓝屏 ...

直接用安装版不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直接用安装版不好点?

现在都是U盘装系统,很少用光盘了。再就是,放上光盘也不一定从光盘启动啊,苹果的没有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是U盘装系统,很少用光盘了。再就是,放上光盘也不一定从光盘启动啊,苹果的没有BIOS

光盘有光盘的好处。 开机按ALT不动   选择启动选项。 苹果的光驱 很挑盘。 有时候多试几次。 有时候 架上外接光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