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新手朋友关于USB移动硬盘不能显示盘符的小建议

楼主(2011-09-23):
在现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朋友拥有移动硬盘,并且移动硬盘的容量也越来越大,在我们使用方便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或多或少的麻烦,闲来无事发表一个关于移动硬盘插上主板不显示盘符但是提示找到新硬件的小帖子,希望对新手朋友有帮助。请问题区别对待,通常我们买到的新移动硬盘插上就可以用,但是有不少朋友说买到的新U盘插在他的机器上不可以用,插到朋友的机器上可以显示,或者反过来自己可以用朋友不可以用,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请您往下看。我们买来的新移动硬盘不知道大家注意到了吗,随移动硬盘来的那个USB接口线,往往是3个头的,也就是其中有一个头有2个USB接口,另外一端一个USB接口,不少人不知道干嘛这样设计。哎,就是这个设计,才能帮我们解决今天说的上面找不到移动银盘盘符,提示已经安装好硬件的这样的小问题。我们的PC主板种类繁多,USB接口的供电大致在5V,500毫安,,而我们的移动硬盘,新的还好点特别是就得活着是复新的或者是改装的,大致要驱动起来移动硬盘的马达就需要1安前后。这样就出现了前面说的安装了驱动提示硬件可以使用,但是没有硬盘的问题,换句话概括就是主板USB接口供电不足照成移动硬盘马达不工作,因此没有数据输出活写入,验证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小检查方法,就是当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轻轻的拿起来移动硬盘放在耳朵上听听,是不是没有轻微的马达转动声音,如果没有的话相当一部分就是这样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主控问题,这是后话。遇见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吧那个USB线的2个头一起插在2个USB口上,另外一个头插盘上。这样的话2个USB接口就可以同时供电,这样就可以使移动硬盘马达运行起来了。如果手头没有得3个头的USB线,又很急用的话,只要你有动手能力不妨也可以改动一下给你当前的双头USB线做个小手术。这个改动需要有最基础的朋友动手,如图所示,USB接口通常4线,分别是信号和电源,我们只要找到当前USB线中的电源的正负级,然后用另外一个USB线或不用的手机充电器(直冲那种),的正负级别给它连接上,然后在插到移动硬盘上,另外改动好的一头插USB接口或者手机充电器电源上,一样可以使用。本人已经该动过好多次,类似情况通常可以用,但是对于动手能力不强的朋友不建议改动,如果弄反或者接错线,主控坏的几率很高。概括一句话就是只给USB供电加压可以起到帮助马达运转的目的就可以,因为数据传输需要的电压很小,启动马达需要相对大点的电压。以上是个人一点小建议希望对新手朋友有帮助,大家别扔鸡蛋哦呵呵,现在鸡蛋涨钱了~

网友:
呵呵 这个对新手还是不错的  收藏了先 慢慢看!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表扬下!!

网友:
非常感谢    楼主发的那个U口的线图非常好 一看就明白  以前就不知道这4根线的定义

网友:
启动马达需要相对大点的电压???

应该是大点的电流

网友:
基本原理就是这个样子,大家注意不要吧电源的极性接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图很重要,学习了。了解USB供电的原理就好解决了

网友(2011-10-30):
为了你的图,赞一个

网友:
线可不能接错,接错一插上会哭的

网友:
不错,有图就明白供电和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