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倒在A卡的脚下-----3个HD4850 4830 挡2B,大虾扶我把。

楼主(2011-09-23):
我业余维修显卡一年了,现在N卡基本上手到擒来,故障点很快可以找到。只要核心不爆,绝大部分可以修。

A卡 PBC板做工好,零件多。不容易坏,所以接触不多,不熟悉。

现在手上压着3个HD4850 一个4830 的显卡,都挡在2B ,BIOS过不了。
这几个显卡都不是一起来的,可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测量BIOS  2脚也有3.3v的电压。正常2脚应该没有电压的啊?
BIOS焊下来刷过,BIOS芯片也换过了。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指导一下兄弟。

网友:
2脚好像是S0吧、拿波波打一下看看

网友:
神啊救救这2B吧{:soso__4716773700034127288_4:} 我也压着两块捏

网友:
哎 !显卡我只会加焊,不晓得怎么搞

网友:
用PCI卡进系统能认到核心吗,能的话就是BIOS问题,我修过一张,是BIOS供电问题引起的不认,在BIOS背面有一电感掉件了,可是BIOS在线测还是有3.3V供的,很是奇怪,把那电感装上去以后就好了!!

网友:
这卡很多都是核芯坏的多!不过你可以用PCI的卡进去看下能不能看见BIOS的信息

网友:
如果看见就好办了,如果没见很可能就是核芯完了

网友:
再者拆掉BIOS芯片看跑什么码

网友:
BiOs的可能性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