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装一台DELL笔记本,XP系统硬是装不了。

楼主(2011-09-23):
客户打电话上门装系统, 说是昨天刚买的笔记本,预装的WIN7不好用,让我给他换成XP的,我去了研究两个小时,硬是装不了XP,最后还是给他换了个WIN7装上了。
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那个机子也不是硬盘模式没有调过来,我把硬盘模式调好了,进PE要4分钟才能进得去,而且进去了,桌面上只有两个图标,一个我的电脑,一个我的文档。开始,程序里面也只有一个附件选项,根本没有办法GHOST系统。换了8张GHOST光盘试过了都是这个样子。想到了硬装看行不行,用了两张XP硬装版的光盘装了都是装一分钟后就蓝屏了。
最后没有办法,只好给客户装回了WIN7.这种情况下大家是怎么处理 的,把你们的心得发上来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在没有资料的情况,可以试把硬盘拆下来,挂到台式机,进入MHDD  ,erase擦除一下硬盘,重新分区,ghost 好镜像,再装回笔记本,我试过好多台都可以

网友:
我在笔记本上面已经用DM分好区了,可就是不能GHOST.不知道为什么,装WIN7很顺利。

网友A:
如果是双显卡的不支持XP需要到官方找XP驱动,自带WIN7原装机器必须要把硬盘从新分区,重写MBR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显卡的不支持XP需要到官方找XP驱动,自带WIN7原装机器必须要把硬盘从新分区,重写MBR引导。

是双显卡的机子,我重新分了区也不行。用DM分的两个区。

网友:
我试过这种问题,你GHOST完后,你要进入DOS工具激活你GHOST完的盘,而且要是主分区!
这样可以解决了。

网友(点评):
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根本就不能GOHST,试了8张光盘都不能进入GHOST,进了PE也没有GHOST工具。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网友(点评):
你同意他的观点,没有认真看贴? 分区没有任何问题。主分区激活我还是知道的。 不然WIN7怎么一装就成功了。

网友:
学习了,听说DELL的机子整系统不是一般的麻烦,电脑城的听说DELL机子装系统,价格策马上上去了,有的干脆不揽这个活,麻烦。

网友:
第一次听说这情况,DELL就那么难吗,学习下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哟。。

网友:
其实吧 光盘GHOST G不上或者是进光盘PE桌面上就几个图标的这时你只需要用带引导的U盘就可以了。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行GHOST.至于楼主说的G完后蓝屏得看蓝屏是提示的什么啦 有些机器需要装纯净版的GHOST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DELL装XP,还是个台式机呢,搞了半天都不行
最后还是拆硬盘到别的机器上GHOST了才装回去的,结果最后找个声卡又搞了半天
唉,看来下次遇到DELL的机器装系统是得多报点。

网友:
用比较早的分区软件分区格式化,激活主分区

网友(点评):
用的DM分区 装XP不行,WIN7一下就成功。

网友B:
用单装版肯定行--我做过很多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启动隐藏分区

网友:
戴尔的 麻烦 啊   有时候装完系统  就是 不会响   麻烦的 很

网友:
dell 210l 装xp后声卡怎么也装不上大家帮帮忙 有知道的没 驱动工具和官方驱动都试了不行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就是系统没装好

网友:
用纯净版的XP一步步安装。

网友:
日本人东西,坑爹。,    不过没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我装的是dell的,美国货。

网友(点评):
胡扯也要先查查资料啊 我笑死了

网友:
一般disk  mode  要不双显卡

网友:
6楼正解 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装是可以装的  只是你换Ghost盘 用安装盘试下叱   我是DELL国际认证的工程师 还没有遇到过像你说的这么麻烦的呢  用U盘  还有就是  DELL改XP要 打官方的 补丁的

补充内容 (2011-9-25 11:28):
SATA驱动  安装的时候 按F6 首先你要下下来 这个型号的SATA驱动  可以打官方电话问下用哪个型号的  你可进DELL技术论坛 看下 什么型号的 里面有详细的解决方案的

网友(点评):
用安装版的也试了,蓝屏。 问下,怎么打XP补丁呢。在哪个界面下打XP补丁。请赐教!

网友:
只要硬件没有坏,还没有碰到装不进的系统。

网友:
可能是xp ghost盘的没有集成ahci驱动吧,认不到硬盘所以装不了吧

网友:
说了半天你都没告诉别人 到底是什么型号的机子

网友:
应该把机器的型号也给发上来   有些双显卡的机器装XP就是不行吧

网友:
没遇到过!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把整个硬盘重新分区然后格式化才不太会有问题.

网友:
试试用网卡启动装

网友:
戴尔电脑认正版系统,盗版的就装不上

网友:
是不是有多个激活分区啊,或有隐含分区啊。用分区工具,把所有分区都干掉,包含隐含分区,再生新ghost看看?

网友:
不行话挂在台式机安装

网友:
到BIOS改硬盘模式

网友:
还有那样的啊!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新款的I3 I5的笔记本都没办法装XP啊。

网友:
新款最后还是装WIN7比较好,,,就算XP装好很多驱动官网都没有。。硬要装可以把镜像拷到别的盘手动GHOST  拆硬盘G  再挂回机子释放也行。。如果有隐藏分需要重新分区装再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建议首先考虑用慢装盘装系统

网友:
戴尔的装完XP  还得装补丁

网友:
这是DELL公司的一个保护系统。惠普和联想的也是这样子。如果你用正版XP一装就进。。

网友C:
一般都是用PE进去从新分下。HD4。你懂的。

网友:
接活儿时是要多看看才说,!!!光加钱不是办法,关健是技术要更新!!!!

网友:
    遇到过,就是吧盘拆下来,到台机装,在拆回去,就OK。

网友:
直接下载一个ghost32放在U盘里,进PE不就搞定了。最主要是硬盘引导和激活

网友:
用光盘,U盘,光盘自带分区,U盘进PE分区,都不行么?那就把硬盘拆下来,到别的电脑上直接把gosht考到C盘,装上原来的电脑,直接安装。再不行就换硬盘在装,光驱拔下来看行不行,再不行就是硬件的问题了。。

网友:
新电脑很多都无法安装XP,官方也不提供XP驱动

网友:
装没问题,关键是驱动不好找

网友:
确实难搞,我也一样,装了半天

网友:
用I5的,清华同方的我搞过一次,清华同方钢铁侠具体型号忘了,装XP,捣鼓了两三个小时才搞定,驱动官网上面没有,用驱动人生找到的,更新,成功!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遇到过,客户刚买的hp笔记本,要装XP,什么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装不起,最后还是得装回win7,由于是新电脑我就没拆他的硬盘,让他到买电脑那里去装。过了几天客户来买配件,我问他装上XP了没,他说没有,别人给他说装不了XP····
哎,现在的笔记本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了··

网友:
我宏基的本本。一装显卡驱动就蓝(GT520的),,没办法只好换回WN7

网友:
碰到过几次了,不止是戴尔的机器其他的也会这样

网友:
看来以后只能装WIN7以上的版本了,现在WIN8都有了

网友:
蓝屏会不会和双显卡有关啊,到bios里面把显卡热切换关掉是不是可以呢。

网友:
品牌机就是那么怪啊,垃圾。

网友:
这就是品牌机
去年遇见过一个 联想 C盘分配3个多G 剩余全D
结果用下C盘就满了
在卖场没弄好
抱我这来修
了解了下情况,看了看分区
直接报50(台机)

网友:
去BIOS改下硬盘模式,新款本本很多都是这样。不能用GHOST镜像,一定要纯净版的,我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呵呵。

网友D(2012-03-18):
硬盘要装驱动的,上次我也好久没搞好,最后放弃了

网友:
硬盘先用兼容模式    再装驱动  再改成高速模式吧

网友:
我也是,我有台HP的也是装XP装不了

网友(2013-03-18):
学习了!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要装驱动的,上次我也好久没搞好,最后放弃了

好多改起来太麻烦了,没劲。

网友E:
用个集成ACHI驱动的XP安装?

网友:
先格式化再装

网友:
改下bios里德硬盘接口选项

网友:
想到了硬装看行不行,用了两张XP硬装版的光盘装了都是装一分钟后就蓝屏了。

请教:何谓硬装?
是用硬盘装系统吗?(区别于用光盘装系统,用U盘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单装版肯定行--我做过很多

何谓单装版?

网友:
装个系统 试试看应该能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个集成ACHI驱动的XP安装?

集成ACHI驱动的XP?

网上发布的XP系统,看其内容介绍的哪一项就可以确定是否集成了ACHI驱动?

哪个版本的XP集成ACHI驱动,可否推荐一两个,谢谢。

网友:
DELL的笔记本我也装过好几个,一般就是bios里硬盘模式的问题,没有像你说的那么难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用PE进去从新分下。HD4。你懂的。

用PE进去从新分去这个懂。HD4是真不懂,请赐教。

网友:
用安装版的试试看   有点机器就不让按xp

网友:
最新的吧  估计驱动不好找

网友:
有些品牌的笔记本对驱动有要求的,不过能装上W7装不上XP没试过。你的W7和XP都是GHOST版本吗?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
学习一下

网友:
要进主板BOIS里面关一个选项
才能安装

网友:
到现在都无法证实,楼主的戴尔笔记本为什么装上XP.

网友:
装之前先装一键GHOST,用这个来转系统

网友:
是新手吧,新手遇到事情就是奇怪

网友:
还是用win7吧

网友:
DELL真的这么麻烦吗?倒真想玩玩!

网友:
我遇到过进PE系统后是你这样的   进到PE选项的时候选择《恢复系统》就能GHOST了。。

网友:
拆到别的机器,diskgen重新分区,激活,再刻系统。
本机的话,可以试试win7PE。

网友:
会不会是他预装win7的隐藏分区?   有的机器有那个隐藏分区,装xp的话经常出问题

网友(2013-04-27):
把隐藏分区删除、就行了

网友:
硬盘模式没改对  如果改对了 进PE是可以看的到分区的

网友:
试一下拆硬盘到别的机子上装好再装回去

网友:
做个U盘启动,2003的PE进去看看,重新分区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