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楼主(2011-09-23):
Y45  0  掉电  待机0.01  正常的 上电到0.25 掉电可再次上电    试了两次拆吧   待机3M5M  正常  在掉电前量各电压有CPU 电压没有  机子不正常当然不会有   放了一个 再开机可以正常了显视情况 了我晕难到我拆拆就好了吗  再开机好次也正常了我就放一边没想了了  下午再去拿出来问题又来了情况 又掉电  问题来了别急  机子有时可以正常下手就要小心了呀 先看看吧  我这一看  PU151  这个电阻黑黑的  我洗了一下 加焊  通电待机0.1了但可以上电正常用哟  就是关机下指示亮也是亮的 我就不想多搞了 也不想查了换了它 小电阻嘛大把  换了以后 待机回到0,01 正常 上电也正常  修完了哟

网友:
最好是看一下PR151  152  152  在一起的  要看看哟

网友:
MAK一下,掉电修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