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脑主机和显示器需要买那些维修工具

楼主(2011-09-23):
维修电脑主机和显示器需要买那些维修工具,详细一点最好,我是新手!还在学习当中,过于专业的工具可能现在暂时用不到,不过还是列出来比较好!硬件和软件都需要哪些?麻烦师傅们多多提醒

网友:
硬件:风枪烙铁,吸锡线,助焊剂,假负载,洗板水,飞线刀,毛刷,还有很多小东西,这是常见的

网友:
维修必备工具:
     诊断卡    假负载    万用表   恒温烙铁    热风枪     吸锡枪    锡丝    锡膏   镊子       编程器    尖嘴钳   斜口钳      洗板水   螺丝刀
可选工具:
        示波器   频率计   锡炉   放大台灯  打阻值卡      BGA焊接机
常用配件:
     电容:3300UF——16V/12V         2200UF——16V/12V        1500UF——10V
     场管:55N03
     I/O: 83627HF    83627     8702     8712     8705F

网友:
万用表,风枪,烙铁,电容,旧板子,做系统的U盘和光盘。。

网友:
你既然才开始学
U盘   十子螺丝刀  镊子 主板诊断卡
橡皮插   小刷子   工具盘
工具包    足够  等你觉得自己能处理一般的问题的时候
你再考虑其他的   不过你才开始学
最好配台电脑   电脑用多了很多东西就自然而然的熟悉了
  可以自己练手  更方便查资料什么的
还有就是会刻盘   许多时候工具盘的作用很大

网友:
汗,周六周日休息没地方上网!
我现有的东西有风枪、焊台、螺丝刀、万用表、诊断卡、锡丝、锡膏、镊子、尖嘴钳、斜口钳、螺丝刀
假负载(无)、 洗板水(无)、编程器(无)
场管就是那个MOS管么?不太懂,还有假负载主要是干什么用的(看见有那么多种,光一个CPU的假负载就有不少,那意思要一样买一个么?),网上没一个说得清楚地,求教各位老师,学生愚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