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铅焊盘如何处理才能不出现虚焊现象

楼主(2011-09-23):
最近给无铅BGA显卡芯片植珠,总有几个焊盘不容易成功,看焊盘白白的,也不脏,不知道什么原因不易上锡?如何才能使这种时焊盘100%值珠成功。另外主板上的无铅焊盘如何处理才能保证100%焊得上也是个问题,有没有好的办法?

网友:
我一般大的芯片就会吹2次,第2次加焊膏加风吹100%OK!

网友(点评):
BGA 你怎么用烙铁补焊,,

网友A:
有氧化层的先去氧化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氧化层的先去氧化层。

刮过了,挺亮的,是不是无铅的焊盘难上锡?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锡吸带拖焊盘,

网友C:
这种情况下用烙铁拖一下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锡吸带拖焊盘,

也没有用锡吸带拖焊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下用烙铁拖一下会好的

都是用烙铁拖好的,怎么就不容易上珠呢?

网友:
看来还是用有铅的好,无铅的天生地侵润能力和扩散能力不行的

网友D:
这个和焊膏有很大的关系。还有锡球用多少就倒出多少用。用不完的要密封处理,要不然就很难植上芯片上了。因为锡球表面氧化,在空气中暴露太久的关系,用剩的锡球放太久都会有此现象。 吸锡绳我一直在用,没有发现植不上球的问题。还有那个焊膏不要放的太多。薄薄一层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焊膏有很大的关系。还有锡球用多少就倒出多少用。用不完的要密封处理,要不然就很难植上芯片上了。因 ...

谢谢指点,我现在检查起来,可能是锡珠不够干净的缘故。注意这个问题后应该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

网友:
不要用吸带

网友:
没有用吸带。

网友:
有些芯片吹的时间长了。  他就会坏。 我一般用330度吹个1分钟。。 难吹的加焊油在吹一次一般都能OK 但这是无锡的珠子。。

网友:
先上焊膏时间长点(适当即可) 焊好后在自己目测下 有必要加焊的就加焊吧!

网友:
你们在处理主板焊盘的时候用不用吸锡带的!
  不知道是我的铬铁温度不够还是怎么样的。在焊无铅时拖不动。
用吸锡带容易把焊盘搞掉点!
 希望有经验的高手。说清楚下。!谢谢!

网友:
应该是锡球不干净或者氧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