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9-23):
我这有台HP CQ40的机子,AMD 集显,进过水,现在开机5秒就掉电,,检测电压,CPU没有供电,换过CPU供电芯片,我仔细的测试CPU供电芯片,主供电有,有个+5VS的引脚只有2V,这里是否有问题。我发了图,师傅们帮我参考下,怎样才这个CPU供电芯片工作,谢谢。

网友A:
这种掉电查查图纸上的5V来电的地方那个开关管估计有问题。

网友B:
具体那个引脚只有2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那个引脚只有2V啊

       4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掉电查查图纸上的5V来电的地方那个开关管估计有问题。

是不是这里转换出来的呢

网友B:
pin47的5v是IC的输入power 只有2V当然有问题啦 , 这就是+5vs的转换mos ,看有没有坏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用到+5vs,重点看这路。

网友:
   支持6楼  说的不错。

   看来  楼主不怎么冷静。

网友C:
你看一下这个5V从那来啊,到那个地方就变了,就是那出问题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一下这个5V从那来啊,到那个地方就变了,就是那出问题了啊

就是在5楼发的那副图,在D级都有5V,到S级就没有了,我换了个MOS管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47的5v是IC的输入power 只有2V当然有问题啦 , 这就是+5vs的转换mos ,看有没有坏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 ...

这个Q35换过了,可以直接飞线D到S吗?D级都有5V,可S级却只有2V。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都是信号不持续造成的,

网友D:
不建议楼主直连
一个是+5VALW电压
一个是+5VS电压
直连可能会有时序上的错误
建议楼主追查RUNON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G极电压是多少,重点查G极来的电路

G级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楼主直连
一个是+5VALW电压
一个是+5VS电压

RUNON是ISL6265 CPU供电芯片来的

网友F:
RUNON
开起信号多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RUNON
开起信号多点啊

开启信号多点?什么意思?

网友G:
看下S级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下S级的对地阻值是多少啊  是不是被拉低了

S级阻止600多

网友:
Q35G极电压多少?

网友:
RUN ON信号应该是开机芯片(触发)送过来的,楼主查一下这个信号,换个触发芯片试试

网友(2011-11-12):
不是待机产生的电压不可以直接短接过去的, 可能会产生时序的错误。
现在 空直接 G 级 对地值 是多少, 仔细查RUNON 的线路。

网友(2014-11-16):
顺藤摸瓜,查RUNON 由谁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