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遇到个主机郁闷死

楼主(2011-09-23):
拿过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接触不好。弄好我看cpu上面的电容都鼓包了问他是不是经常重启他说是。。放在这修。。电容换掉后显卡又闪屏(显卡后面都腐蚀掉了),拿个旧显卡换上去一切正常。打电话说显卡坏了。换了个显卡,以为都好了。居然开始掉电了,查了半天居然是cpu散热问题。。换了个风扇还是无解。把座子洗了下又好了。。现在怀疑是座子接触不好?还是CPU有问题?

网友:
你可以吧他的U放你好的电脑上用一段时间不就 清楚 是座子接触不好 还是U拉 还有你只收 显卡钱的吗? 那些个 电容不收的吗? 你这样 以后 生意要不好做的了, 基本的钱还是要搞点滴。

网友(点评):
差不多拿他300吧。。换最垃圾的显卡给他

网友:
这种机子遇到都头痛   这个问题修好了   又有其他问题  唉

网友:
把这个U换到好的电脑上试试,或者把别的电脑上的U换到这台电脑上试试不就得了!

网友:
这个钱是最不好收的。你肯定是告诉他CPU有问题后。。又告诉他显卡坏了。。现在又说座子坏了。。客户是不懂电脑的。如果你是客户你会怎么想??今天说这个坏。明天又说那个坏。后天又有新的地方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