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多路由使用方法

楼主(2011-09-23):
在给别人修网络上不了。刚开始还不知道,设置好了后只能上几秒钟网就上不了网了。我在登陆路由客户端被转到另一个路由上(才知道是双路由)。怎么设置都不行?、以前都是做硬件维修的没碰到过类似的。。求解决方法

网友:
你试试路由桥接的方法!

网友:
你的路由器IP改为192.168.1.2   关了DHcp自动IP分配

网友:
把路由设置成自动获取IP。把WAN口接到主路由的LAN口。。搞定~~通杀有线无线路由。。

网友:
把副的当交换机用~

网友:
看看路由器是怎样接的吧,这样可以知道它以前是怎样工作的。当交换机还是二级路由。

网友:
设置不同的网关就可以

网友:
把第二个路由设置成自动获取IP。把WAN口接到第一个路由的LAN口上,第一个路由的WAN口连接到猫,而且第二个路由的IP要改一下就是你进路由的IP,默认的都是192。168。1。1可以改成192。168。2。1,总之不能改成和第一个同一网段
这样子的话,你串多少个路由都可以用

网友:
直接把第二个路由做交换机用就行了啊,把第一个路由器的LAN口接网线到第二个路由器的LAN口,其他的不用管就OK了!不过这样岂不是大材小用啊!

网友(2013-05-30):
先把路由2的IP地址改成192.168.2.1  把路由一分出的线插到路由二的WAN口上 路由二设置成独立IP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