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10打印机开机on-Line/error灯由绿变红是什么毛病

楼主(2011-09-23):
这机子打开电源开关两只指示灯亮一下后,on-Line/Error灯转红灯,机子没有机械部分初始动作,加热棍不加热机子无动静,查加热灯和热保护器正常。没有卡纸鼓也是好的,在别得机上试过。不知故障部位和引起原因望指教,谢谢!

网友:
经过全面检查是检纸传感器损坏所致。更换传感器和老化的输纸器故障排除。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三个地方的毛病:一是传感器。二卡纸三激光器

网友:
定影  传感器  激光器  硒鼓

网友:
看看激光器 吧,这种机器的激光器太差

网友:
这款机器硒鼓要很用力,才能安装到位。不然也会出现lz的问题

网友:
遇到过硒鼓有问题亮红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