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P4i65G怪问题

楼主(2011-09-23):
求华擎P4i65G怪问题      装系统进系统都正常可以上网玩游戏  但是只要在USB口接外设比如USB鼠标 U盘等  一接上就死机不是蓝屏那种是画面定在你插外设的瞬间   随之键盘鼠标都不起作用   查了USB口供电正常5V数据线得地阻值正常500多    USB驱动什么都换了不行  请大家帮吗

网友:
把旁边的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全部usb都不能用的话。usb接口直接到南桥嘀!慢慢查吧。对地阻值正常的话查查路上的电容什么的!

网友:
应该是电容的事

网友:
谢谢各位   没事准备换个桥试试看

网友:
补充一下 电容看了没有坏 也代换了

网友:
可能南桥有问题滴,换个试试看,90%好

网友:
一插就死一会…………我的是改bios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南桥挂了,希望不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很大,楼主你换了桥 ok了吗 结果如何说说看

网友:
先加焊一下,一般都会好的

网友:
刷个BIOS 就好

网友:
到底咋解决的呢  楼主?

网友:
不知道你信不信,我遇到过是电源引起这个故障的。换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