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140 小本usb不能用

楼主(2011-09-23):
      hp2140上网本usb不能用,不进系统是可以用的,一进系统到滚动条那里就不行了,南桥换了2个了,下图纸看sub口是经过一个电感到南桥的,我拆掉电感用线连起来还是不行,想刷bios试下找不到呀。

网友:
那就得找找了

网友:
应该还是南桥没搞好

网友:
时钟的USB信号看了没

网友:
自己的思路:1、清空BIOS
                  2、系统
                  3、打USB阻止(注意U口到南桥的链接电阻、电感)
                  4、测量下时钟芯片的USB时钟有没送到南桥(注意链接器件)
                  5、更换南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换南桥吧。。。。

网友:
到usb的时钟信号时那个信号,一般用英文是怎么表示的?谢谢

网友A:
真怪哦。。。。到滚动那里不能用。。。你怎么知道到那儿不能用的哟。。。系统有排除吧?

网友:
等待求解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怪哦。。。。到滚动那里不能用。。。你怎么知道到那儿不能用的哟。。。系统有排除吧?

我用usb鼠标开机到logo那里亮,到滚动条那里就不亮,系统装了n个了

网友:
南桥吧 或进pe试试

网友B:
南桥供电差个吧

网友:
桥坏了一般什么时候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南桥供电差个吧

请问是哪个供电?

网友:
BIOS刷新下看看

网友:
先刷BIOS 试一试

网友C:
5楼说的对   BIOS引起USB不能用的  还是没有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说的对   BIOS引起USB不能用的  还是没有见过

我没那个bios呀,你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