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26寸液晶烧主板故障

楼主(2011-09-23):
     本人10年回收一坏液晶海信TLM2633D,故障现象,待机红灯亮,开机变蓝灯,无声无光黑屏,开机检查,5V待机电压正常,开机信号也送入电源板,电源板无24V,12v,5v输出,此机主电源,待机电源,高压板为一张板,板上还有一张小板作主电源和DC-DC小信号处理,24v供高压,同时经场效应转换12V及5v。
        修电源板,高压220v端元件全好,12v,5v场效应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无24v,通电主电源220v 直流正常(此机主电源无400V电解),当万用表检查到小信号处理板上ZD601稳压二极管两端电压时(MF47C表DC10v档),电源启动,24V,12,5V,正常,关机后在开机,不启动,万用表一测又启动,后来在ZD601二极管处并联一33K电阻,问题解决。
         电源修好后一看,白屏,主板坏了,原因是场效应管击穿后,5V,12V,电压升到24v,那有不坏的,再修,液晶屏逻辑板电源芯片坏了,MOS管也坏了,逻辑板上的保险也坏了,用热风焊台跟换后,开机OK了,开机海信商标出来了,装回液晶片,插上闭路线,自动搜索,只有几个频道,没有声音,再修主板,高频头50v电压只有12v,50v升压电路坏,伴音功放坏,运算保险电阻坏,全部跟换后,一切正常。终于修好了。
          看了20天后,没了,开机白屏,无声音,开机检查,24v,12v,5v,正常,主板,液晶屏逻辑板又坏了,相同的元件跟换后,好了。
          又过几个月,相同故障又来了,惨啊!液晶屏逻辑板在修几次的话液晶片恐怕要报废了,不能再用那个电源板了,从新加了一块电源,12v,5v由新加电源供,高压板24v由原机电源供,ok了,可开关机喇叭有电流冲击声,不管了,就这样用吧。
         半年后 ,新故障来了,开机蓝屏,海信商标闪一下黑屏,有声音无图像,开机检查,原电源板12v输出处16v电解鼓了,跟换后排除。
         十多天后,故障又来了,开机蓝屏,海信商标闪一下黑屏,有声音无图像,开机检查,原电源板12v输出处16v电解又鼓了,看来只好修原机电源板,由于此电源板12v,5v会不定时失控升到24v,必须装过压保护,用TL1451AC代换BA9741F后,在D805二极管正极处加一可控硅到地,用稳压二极管从5v12v取保护电压,做个保护电路,D805二极管正极用22K电阻跨接到给TL1451AC供电的三极管C极,此处电压24v,这样,不管5v还是12v只要电压上升,可控硅导通,就会切断TL1451AC第9脚电源24v,同时整个电源保护停机,切断220v交流电过一会后开机,只要供电正常,又会恢复正常。还有一个故障就是开机开机蓝屏,海信商标闪一下黑屏,改高压板上电阻编号R33阻值53k改为100k,故障排除。

        或许有人会说换块电源板就行了,恐怕换了电源板后用不了多久就又烧主板和液晶片逻辑板了,所以才修电源板加保护。

本人发表在转正板块的,现在转在这里,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点评):
请楼主把电源板的图片发上来。另外开关电源肯定是有滤波电容的,如果没有,他又如何能带起负载呢?

网友:
这样改装加保护我实在佩服你了,有想法是一件好事,但万事都是有来龙气脉的,真像只有一个,一定有东西坏的,只不过是自己在这方面是弱点罢了。我也有见过这样的电源,换过全部的IC.全部三极管.全部二极管.全部的变压器.全部的电容.查过全部的电阻,不知为什么修不好的,真是想不明白啊.

网友:
你修那个电源板是什么故障,如果是副5V电源有,开机信号有,无24v主电压,并联一个100K电阻到ZD601二极管两端就行了。

网友:
楼主 你太厉害了  不开机怎么加100k电阻  怎么不直接去掉那稳压管

网友:
请楼主把电源板的图片发上来。另外开关电源肯定是有滤波电容的,如果没有,他又如何能带起负载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380602
因为主电源用的是达方IP整合电源,所以没有大电解电容。

网友:
楼主 你太厉害了  不开机怎么加100k电阻  怎么不直接去掉那稳压管

ZD601处必须加电阻,不加的话在待机状态时光偶U603轻微漏电,使Q601处于半导通,导致不能完全切断VCC电源,导致U201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下面是图纸

TLM2633D达方IP整合(LIPS)电源电路原理图.pdf

网友:
太厉害了 ,学习了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佩服,高手

jlhdcwl -2 严禁灌水

网友:
太厉害了 ,学习了

jlhdcwl -10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