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破台式机 = =! 网卡不能用 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我插PCI的也一样 插 USB的网

楼主(2011-09-23):
遇到个破台式机  = =!  网卡不能用 只有发送没有接收   我插PCI的也一样  插 USB的网卡也一样    现在正在装系统排除系统问题

大家有这样的经历吗?  探讨探讨··      现在在装系统  等下有什么情况 我直接回复帖子.

网友(点评):
你先吧系统排除 了再讨论

网友A:
遇到过,把系统重做,还是没有效果!又把硬盘低格再重做系统就好了!

网友B:
你网线质量怎么样啊

网友:
  是你网线的问题吧,有发送了都

网友:
重装了系统后   集成网卡  和PCI网卡 都能正常使用了.    这是纯粹的系统问题  希望大家以后遇到这样的例子 先排除  系统问题导致.  今天我确实遇到了.     这是一块  实达  的主板.  具体型号 就没看了 好了 就贴标 出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网线质量怎么样啊

系统问题   已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把系统重做,还是没有效果!又把硬盘低格再重做系统就好了!

重做系统就好了     低格倒是没遇到过.  低格硬盘 到底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做系统就好了     低格倒是没遇到过.  低格硬盘 到底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我不理解

有时候系统会自动保存一些与上网收发数据包的文件,一般多表现为很多字母的文件名的文件,这些文件会影响数据包的接受或者发送!如果这些文件被删除不用重做系统也能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你都研究到 这些乱码文件 那深度了噢. 呵呵·· 有机会我们也研究研究.

网友:
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把系统换掉,不行,换驱动,再不行再考虑网卡。

网友:
无语,你的网卡驱动肯定没弄好,系统应该是没事滴

网友(点评):
就是 系统有问题 实践证明一切

网友:
系统与驱动的问题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奇闻~``见识了

网友:
向大家学习了

2627084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多大讨论性啊,不能上网首先是系统啊,

网友:
此类故障都是系统造成、一般重装系统就可以搞定!小小提示:有些网卡认水晶头的、百兆和千兆之分!维修的朋友注意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