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显卡核心上的那个铁照加焊的时候要取下来吗

楼主(2011-09-23):
显卡核心上的那个铁照加焊的时候要取下来吗?    那个要怎么拿下来?  就是那中吧整个核心照住的那种。
用刀片撬了很久也没把它搞下来

网友:
有谁知道呀.....

网友:
不用取下就行,我加焊的多了

网友:
  直接加焊就是,没什么影响

网友:
我一般把没用的都取下来了。免得出差错

网友:
那可能就是有人在GPU和铁罩之间加了硅胶,楼主可以先加热再取。

网友:
铁的就不用取!有些塑料的就得取了,焊的时候要看清楚额

网友:
我做的时候 都没取过 应该没事

网友:
没取过,有的卡直接拿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