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19BH开机五秒黑屏

楼主(2011-09-23):
接到这款显示器屏幕发红经过检查两个灯管发红一个灯亮一端换上好的灯管一样,每次高压板有“吱吱”的声音,两个电解电容换过,现在怀疑高压线圈有问题,驱动板电压正常,高压供电正常,高手给个意见,

网友:
高压板有“吱吱”的声音是灯光接口有接触不良我今早才弄好了一个吧接口拆了焊上再打上胶就可以了

网友:
换高压板

网友:
这是19寸宽屏的故障!

网友:
这款唯冠代工的联想机器,换了灯管应能好,估计你换灯管时不是换的带支架的灯管,是裸管,可能能没接好吧。

网友:
已经修复,换灯管,换高压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