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42 开机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1-09-23):
灯管测试没问题,电源也没有问题,最后确定高压,测量高压两个MOS管没坏,去保护点亮了,但是点了一会就闻到一股很难闻的味道,关机,用手摸高压变压器很烫,换了一个变压器,将去掉的保护还原,试机,点了一天没问题。

网友:
怎么去掉保护?

网友:
去保护是维修用的。长期使用是要返修的。

网友:
看看灯管,然后在修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