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生涯摸到客人的第一块板

楼主(2011-09-23):
主板维修已经2个多月了,今天师父终于让我动手摸客人的主斑了,心里就是爽啊,这是块昂达845GL的主板,按下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测量开机键扎针上的电压为5V,用镊子将ATX电源扎座的绿线和黑线连接,主板可以启动,因此判断故障在开机信号传输电路,该机开机信号由I/O芯片(W83627HF-AW)更换后,主板已能开机了。刚摸第一块板就被我搞定了,但原以后都是这么顺利啊

网友(点评):
应该先去测量信号,确定是I/0坏,再去换,做到有的放矢

网友:
慢慢的学习吧。

网友:
路还长着呢,兄弟

网友:
楼主的排错思维能力很强啊!希望继续努力!

网友:
基本功已经搞定  大体上有一个思路 慢慢查找细节

网友:
现在的新主板不比以前的478主板那么好修了。但愿楼主还能那么顺利。

网友:
看到你们一个个都会修主板了好羡慕啊
偶也学习两个月了   为什么什么都不懂的呢

网友:
可喜可贺,我学了半年了还没有修过客户的板板

网友:
楼主我们一起努力。。顶。。

网友:
一起努力吧,几年后我们都是高手

网友:
第一块板就成功了,恭喜你。

是不是信心一下就来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嘿嘿,恭喜了

网友:
哈哈恭喜不过经验是要积累的

网友:
高手是怎样练成的   ~·

网友:
现在的单桥板十分的不好修啊

网友:
  我学了四个月、主板基本上可以搞定了、我第一块主板什么型号也记不住了,只记得修好的第一台笔记本是 联想 F31A、老板基本上不在 跟着师傅什么都搞。 所以学的也多点

网友:
有点瞎换的感觉,呵呵!不过还是值得高兴的。
不开机的话,需要去查开机电路的相关信号  Vbat rtcrst# rsmrst#等等。

网友:
   我记得  自己   弄了好多 主板 才修上一块   唉

网友:
很清晰的思路啊不走弯路,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