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5SB的疑惑,新手救助

楼主(2011-09-23):
最近学修液晶,液晶电源部份工作原理基本搞明白,因为暂时还没有什么液晶给我修,刚好店里存了几百个几种的坏电源,想拿来练练手,  挑了五个,表面电路原件比较少的来练手,先从简单的入手吗,看快知道,电源分两个部份,5SB 的主电源,我测紫线,没有5SB 电压,估计是这部份电路有问题,测了其中三个都是没有5VSB       我拆开电源,不通电测了桥堆,启动电阻,  5VSB 的开关管,和主电源的两个相同开管也测了,旁边的电阻,二极管也测了,都是正常的,  整流部份的,双二极管也测了,都正常,  但就是没有5VSB 输出,请问,能还在那里入手来查,```

网友:
自己沙发自己座

网友:
应先有一份电源电路图,看熟看懂,再对着图找相应的元件,知道其工作原理和它在电路中的作用,这样修起来才事半功倍呀。在修电源时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如串接一个40瓦灯泡等。认真看看这个

网友:
+5VSB电路没有多少元器件,仔细查查能找出损坏的东西。

网友:
那就通电试下了,看电压到了哪部分。不过带电测一定要小心,不过搞维修的这个都不知道也不适合做维修了

网友A:
哥子,自学维修,没什么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子,自学维修,没什么基础,``

那就先学一学理论性的东西吧,至少要知道元件的特性和工作原理。

网友:
先测量300V大电解有没有电压,,没有查保险,整流管。有的话就差待机部分。。5V待机整流。。12V待机整流。5V滤波电容。待机三极管,三极管旁边的小电阻  2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