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GV-DICE主板插上CPU供电不能开机

楼主(2011-09-23):
(图片)

网友:
不插CPU供电又可以开机,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但上次是CPU坏掉了,这次换了CPU也不行

网友:
CPU供电短路  测测MOS管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MOS管,三个脚短路的是坏的

网友:
电流表开到电阻20K的位置测试CPU供电附近的几个MOS管发现其中一个为0,还有一个MOS管为0.16,其它差不多都是9.94

网友A:
楼主  现在好了吗

网友:
修了这么久的电脑,这种板子还是头一次见到!楼主查下四针供电问题!

网友B:
CPU供电问题!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现在好了吗

没有啊,真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问题!

你所指的CPU供电是不是供电芯片?

网友:
请指点下吧

网友:
测一下场馆短路没有?没有的话把电源管理芯片吹下来试试!还不行就打一下桥阻值!看看是不是桥短

网友:
场效应管3个脚都响的 就是坏了

网友C:
那种情况最喜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种情况最喜欢修了

请指点一二

网友:
直接量12V四针对地阻值,正常去到400多,如果短路的就把上管,就是连接12V的那几个管子一个个拆下来,.看一下有没有比较明显高温过的管子,有的话先拆,不行再拆别的,只要拆下来的管子,有两个脚通的就是坏的,找好的代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上管 、IC 北桥  一样样查

网友:
MOS管和电源芯片都换掉了都不行,最后已经确认是北桥的问题。找不到相同的桥所以没办法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