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TR,不显示,AMD北桥,独立显卡版,下显卡版后风扇常转,但也不亮!

楼主(2011-09-23):
(无正文)

网友:
要双显卡那款,才不用显卡板能点亮,要不你把Bios放电,恢复出厂设置,看看,运气好的话,bios恢复成集显,不要显卡板就能亮!前提是你那机器只是显卡板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还没来及看,晚上看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说一下经验嘛

网友:
华硕的机子比较烂

网友:
LZ如果子机子搞定,麻烦分享下,谢了。

网友:
这机子 我修到过   压了显卡   换了显卡    都不行   最后换显卡版好

网友:
这款机CPU也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