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N570+重启后无法进显卡,只能清bios,请教~

楼主(2011-09-23):
本人接修一个梅捷SY-N570+主板,开机即有报警声,一长两短,显卡不显示,清空BIOS后启动即可进入系统,显示正常,但是关机或者重启后故障依旧,依然不过显卡,换过显卡,用编程器升级BIOS程序后故障依旧,都不知道怎么修了。希望能有人给个方向。

网友:
北桥重植虚的多

网友:
看看主板电池有没有店啊

网友:
有两个PCIE插槽,换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