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途中卡在 显卡信息

楼主(2011-09-23):
在开机的时候 卡在黑屏的显卡信息中 请问是哪方面问题?
显卡
黑屏

网友A:
更换显卡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是主板问题

网友:
系统有问题了

网友:
问题说的太简单了
BIOS设置是对的吗?不确定就恢复出厂设置,再开机
用诊断卡跑过没?温度如何 内存测试过没?
显卡 内存的金手指,插槽有清洁过吗?
你这还没进系统 还在DOS下 不是系统故障 但不能说你的系统就没问题
按步骤一步一步来

网友:
多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1、试试清COMS。
2、取下硬盘不插试试。
3、如果都不是,BIOS有问题了!
4、取走内存报不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