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9屏上面三分之一显示缺黄色,下面正常

楼主(2011-09-23):
杂牌19屏上面三分之一显示缺黄色,下面正常,此屏是杂牌19液晶带电视的,只有一块板子。电压都正常。求解,是否屏坏?

网友(点评):
哥哥。你这个和我哪个一样。。不是缺色。。是有一层雾蒙蒙的感觉。。

网友:
屏坏了  估计

网友:
上图看一下

网友:
此图大家帮看一下

网友:
屏坏了! 不过你可以试一下更换排线试一下,测试一下三种颜色的阻值!

网友:
先谢谢了,我试一下

网友:
这种应该不用试了,应该就是坏了

网友:
这种怎么修呢,高手在那里。。。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也有一个和你这个现象一样,师兄说可以换屏的主芯片试试。。但我没有一样的。

网友:
屏坏..屏是什么型号? 出现这种问题的..一般Y这边都是COG工艺的...修的话..也要看情况了..

网友:
换了一下点屏,还是一样的效果,那就是屏的问题了,有没有高手。。。。从哪入手修呀

网友:
这个样子,是屏不行了,,,

网友:
屏坏了 不是整体问题  修复几率不大。

网友:
嘿嘿,我也有一块这么的屏。不过是竖的~!中间偏右边,宽只有2CM左右~!可惜了这块屏,效果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