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做完显卡触摸板不好用

楼主(2011-09-23):
DV2000的机器花屏。做完显卡后不花了。但进系统大约一分钟后触就没反应了。按开关也没反应。系统也做过了.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一下散热

网友:
用鲁大师测试下温度。。做了显卡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是死机还是触摸板不好 没看出来

网友:
确定是触摸板的问题吗

如果是触摸板问题按电源开关应该有反应啊。键盘能不能用。

再就是看下散热好不好,测下温度

网友A:
外接鼠标和键盘试试啊,线确定是死机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应该是触摸板的排线没装好,我遇到过

网友B:
机器没装好,楼主再看看有没有吊件。

网友:
什么都可能用。就是进系统一分钟左右触摸就不好用了。按开关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没装好,楼主再看看有没有吊件。

没有吊件。刚进系统能用。过一分钟之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外接鼠标和键盘试试啊,线确定是死机还是其他问题

外接都好用。没死机

网友:
做BGA时误伤了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都好用。没死机

看看触摸板的排线是否有问题,测下阻值

网友:
找个相同的换下

网友:
触摸板没安装好。30

网友:
看下  做BGA时候有无掉件 这个得仔细找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触摸排线没有插好呢

网友:
触摸板的排线上下正反搞错了。你现在不能用。反过来插上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