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3500418AS硬盘故障

楼主(2011-09-23):
   故障现象为进入XP系统很慢,xp系统滚动条过后黑屏,要等很长时间才进系统,3分钟,5分钟不定,有时进不了,硬盘灯一直亮;有时很快,进系统后有时正常,有时慢,有时死机,有时蓝屏,重启会有时找不到硬盘。硬盘重新分区,装系统,换其它电脑一样,分区时c盘前100G容量不用划分故障还是一样,请问各位该怎么修。

网友(点评):
先把电路板拆下来 把所有的触点全部擦一下 再用MHDD扫面看看有没有坏道 这样还不行的话 估计就是磁头有问题了 这个也不是你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
刷固件试试

网友:
有软件吗?我没有,能有个中文的更好。先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坏道 呀,如果没有就更新下MBR试下吧。

网友:
坏道应该没有,更新MBR没软件。

网友:
MBR更新过了,一样。

网友:
呵呵,你这是固件门的硬盘,自己升级固件吧!

网友:
没升过,能讲讲吗?谢谢了!

网友:
故障找出来了,用Hd tune检查,健康状态“F5重映射扇区计数错误,当1,最差1,阀值36,数据4045,状态Fa”。怎么修啊,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