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奋达A511音箱电源管理芯片替代,或功用部输入电压值

楼主(2011-09-23):
比较郁闷的是板上写着
Tom zheng Design
OEM/ODM WELLCOME
TEL:18818685180

电源芯片上也写着
TEL:18818685180

电源IC脚

1:输出控制经贴阻(字模糊疑为30R0)到 07N60A
2:300V经过两个 5103 贴阻,应该有个电压吧,但没测到。
3:空
4:07N60 S脚。
5:经 1003 贴阻 接桥负脚
6:空
7:接EL817B016、过稳压管接(未知几V)桥负极
8:桥负极

已换保险电阻 07N60 用10N60代。07N60 S脚到负极保险电阻。两个1N4007。1脚到07N60 G脚贴阻断路未换。

测得桥整流正常。IC1脚无电压输出。2脚无电压输入。

所以判断电源IC故障,但不知IC型号或可替代型号。

求救ing……

变压器标注:ZD180100
知道输出电压也行啊,可以考虑直接用直流电源换了。

网友:
变压器标注:ZD180100
知道输出电压也行啊,可以考虑直接用直流电源换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380918

网友:
开关电源如果没有配件或者修不好但是开关变压器是好的时候,你可以买一个开关电源替代产品。像彩电上用的那种开关电源模块。很方便自身保护功能也好,再或者空间狗的话,还可以考虑换成传统变压器的那种电源

网友A:
这个型号音箱我在卖,厂家业务说 TL431 爱坏。

网友:
是想着要替代,但不知道功放部的输入电源是几伏的。板上没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音箱我在卖,厂家业务说 TL431 爱坏。

TL431A 在功放部开头处,经检测,阻值正常。

我手上这个主要是电源部烧了,电源芯片不知型号。不知输出电压是多少~

谢谢~~~

网友B:
那你看功放块是什么型号,还有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功放块是什么型号,还有滤波电容耐压是多少

谢谢~~~
在你说之前已经去查了

是LM1875

  电压范围:单电压15~60V ,或±30V   静态电流:50mA   输出功率:30W   谐波失真:<0.015%,当f=1kHz,RL=8Ω,P0=20W时   额定增益:26dB,当f=1kHz时   工作电压:±25V   转换速率:18V/μS (9V/μS)

电解电容是25V的,那输入电压应该就是25V了吧~~

为了保证功放板的音质,电源变压器的输出功率不得低于80W,输出电压为2*25V,滤波电容采用2个2200UF/25V电解电容并联,正负电源共用4个2200UF/25V的电容,两个104的独石电容是高频滤波电容,有利于放大器的音质。

共三个功放块。

输出功率 16W*3=48W。

那输入功率要在怎么算?!

网友B:
这个功放常见工作电压是正负22V,电压调到这个数值就可以了。正负18V也可以工作

网友:
滤波电容耐压是25V,你的工作电压要小于这个数值,如果取一样的电压,电容会比较容易击穿或者鼓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功放常见工作电压是正负22V,电压调到这个数值就可以了。正负18V也可以工作

输出功率 16W*3=48W。

那输入功率要怎么算?!至少要多少的~~手上现在只有交流12V,也就整到15V直流吧~~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话,那种开关电源模块功率都足够的。如果是换变压器的换用至少50W,双交流15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话,那种开关电源模块功率都足够的。如果是换变压器的换用至少50W,双交流15的

Thank you!
马上去找配件来整改试试~去了~~

网友:
最终未解决。因为找不到理想的替代电源。

后来弄了个稳压电源就知道要怎么解决了。

建议如果找不到替代电源,就将电源改成直流外部电源供电(单路),最低12V就能驱动,可能声音小些。调到过36V也可以使用。建议在18至22V之间。

不用想着正负压供电。里面的电路设计,已经可以满足只接入正负极就会自动产生一个中间地极作为输出零端。

功放LM1875,适应度比较高;tda2030a 正负22V,我搞不懂是总供22V还是正22V负也可以22V,这样总44V?! 建议总18V,这样电流有0.08A,12V只有0.04A。多于18V也只有0.08A。

本贴终结,感谢各位指点我这颗菜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