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液晶花屏显示偏色

楼主(2011-09-23):
液晶显示器这样故障通常有程序坏了。屏排线坏也有屏驱动引起。结果我把屏蔽罩下了故障排除。看来还是要坚持先软件后硬件。先易后难的步骤

网友:
有用通用驱动板点下屏么,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先清屏线。不行用通用板点屏试试。

网友:
就单单把屏蔽罩下了就草草了事,恐怕有隐患还没排除吧,如果二次修还能收钱还可以,否则还是修彻底的好,免得人家会埋怨你没给好好修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版试试。最好搞好给人家,不然很容易复发的。

网友:
要么就不要搞~~搞就要帮人家搞好嘛~~~收他贵点也好过给麻烦人家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