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维修高手请进。。问题比较简单。有故障表现图片

楼主(2011-09-23):
机器型号:明基FP93W
现象:上部分有部分是雾的。(见下方图片)
处理过程:换过驱动板,故障依旧,拆开屏线部分,压过屏线现象无变化。

网友(点评):
屏坏了。。没有维修价值。。除非你有专门的压屏机器。。

网友A:
占楼。。好回答问题。。请高手指导。。
师兄们都说无救了。。但我想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网友:
一般是屏的模块坏的,我门这些小店没得修了

网友:
晕了。。最坏的消息。。。

网友:
有办法  .办法就是换COG....

网友:
唉。。还以为有点希望可以修好。。

网友:
   一般在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这是根本就不会再继续维修了。因为,一看就是屏本身的问题。
如果维修技术非常high的话,你也可以试着去维修一下。很多是屏上的元件或芯片损坏引起的。
   查找问题是一件,再说了,你有哪些元件吗?
   C L D R Q......还好说,IC呢?你根本没有旧件去换,最好的结果是定件。
   麻烦不说,成本和价值呢??????

网友:
成本几十元。。价值有几百元。。只是其中的风险。。

网友:
建议客户换屏吧,还能赚个屏钱,总比买新屏便宜吧?一般客户会考虑的

网友:
屏上板的驱动IC坏了 如果有合适的芯片可以换一下 可以先摸一摸是否发热;
更换要很小心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试了也不会好的...根本不是IC问题..是屏的模块坏了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要没解决告我一声

网友:
路过,这种一般不修的,因为我没有那么高的技术

网友:
不用修了。屏挂了。。没利润了。

网友:
谢谢。。我会试试的。。我亏了也要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 要没解决告我一声

好了我会在贴子里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了我会在贴子里回复的。

呵呵,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以前遇到过一会   跟你情况差不多 。后来调设置好了,所以就问问你的好没好

网友:
调设置??调的什么地方?

网友C:
多半是群创 或者奇美 HSD的屏吧. Y1 COG 坏掉了...没修COG机器的话,,,有一个死马当活马搞的办法 ,,

网友:
屏两边的模块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半是群创 或者奇美 HSD的屏吧. Y1 COG 坏掉了...没修COG机器的话,,,有一个死马当活马搞的办法 ,,

什么办法?说来试试。。

网友:
确实可以去调整一下菜单的设置,我的显示器左边屏幕上有一小块是你这个故障,调整了一下,打开了自然肤色,就正常了,你可以去试试看。

网友:
屏坏了,发大地方去压膜吧,

网友:
这种毛病就是屏有毛病,屏上的FPC接口有坏的。

网友:
屏坏了,没得搞了,我也遇到过一台!!!

网友:
这问题是屏芯片坏了!没必要修了吧

网友:
一看就是屏坏了啊。。。。没救了 在中国是没救了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局部,估障也不变化,又正好三分之一。是屏侧三个驱动模块坏了其中一个,模块压在玻璃里面,是无法修理的,与屏电路主芯片等无关,屏电路板驱动板屏线等都是好的,就是屏坏了。

网友:
同意7楼,这样的情况多数为侧边的COF/COG 的问题。你可以试试拆开屏看看是连软排线COF还是绑定在玻璃上的COG,   如果是COG那就死心吧。

网友:
有木有换个灯管试试、没有的话换灯管试试、换了还是这样 的话。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点评):
跟灯管一点关系也没有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换吧

网友:
这种部分正常 部分有问题的屏。修复几率不大  整体问题的屏修复几率大。

网友:
出带了,Y轴模块坏了,如果是TAB的还可以修,COG的就彻底玩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占楼。。好回答问题。。请高手指导。。
师兄们都说无救了。。但我想应该还是有办法的。。。

貌似有救,见的多了你就知道没救了

网友:
屏坏了 没价值修了

网友:
屏的问题,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去研究,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局部,估障也不变化,又正好三分之一。是屏侧三个驱动模块坏了其中一个,模块压在玻璃里面,是无 ...

哥,就你说的最祥细了。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啊   刷个驱动板程序。。外接高压板,,驱动板,,点屏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专业修屏的店,可以拿去看下

网友:
好像有办法,但是条件要求高

网友:
屏的问题,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去研究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237-2-1.html

网友:
是屏的问题了,换个屏上主芯片试一试

网友:
这个好修 有机器压一压就OK 没的话发到工厂去修 几十块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