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不加电

楼主(2011-09-23):
hp nc6220不加电 一按开关,充电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无3,5V,tps51020换过 各级电感阻值都正常,开机芯片换过,有时能触发,掉电到027掉,要么就是002,正常时应该是003吧,弄了两三天了,头都大了,求各位大侠们指教指教!!!谢谢!!!!!!!!!!!!!1
芯片
掉电

网友:
这个型号要装风扇才能开机的 不然指示灯就会一闪一闪的 你接上风扇再开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