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 前辈们帮帮忙

楼主(2011-09-23):
本人最近维修电脑电源时有碰到问题很困惑
  问题1:最近买了几十个200v  470uf的G.LUXON大电容  换在长城atx300p4上 发现两电容电压总是不能相同  新电容多个多次换过,往往相差十多伏  最多有相差四五十伏  均压电阻拆下测阻值没问题。换上新的均压电阻一样。以为是电容质量问题去换了一批不知是OUH  OUT  OYH?(看不懂品牌)的国产电容。回来一试问题依旧。很困惑。前后折腾过多次 。在不同长城电源上换过电压总是不相同,但是电源总是都能正常启动 一切正常。如果换回原来旧的长城HEC电容电压是一样的。分压电阻肯定没有问题  电容前一批是台湾牌子。后一批是大陆牌子。就是再垃圾的电容。毕竟是新的不可能两批都质量有问题吧?望高手多细心帮忙分析下

问题2:一直发现桥式整流后输出的300v直流电路中一直带电(用电笔测亮灯)不管是正极  负极  最想不通的是  300v大电容顶部都带电(有些电容顶部没有塑胶密封而是直接金属裸露)按理说电容不管是正极还是负极都不和铝外壳接触的呀。不应该有电才对
?望百忙之中的你帮忙解答

网友:
你焊接的时候 是不是大电容外壳碰到短接线了?
HEC的电容是陶瓷壳  不导电
你买的是铝壳  可说不准了。

网友:
问题1的原因是电容质量有问题,容量差异太大或漏电流不相同。因为两个串联的电容器接在电路中时,各电容器上所充得的电压,与电容器容量比有关系,相对容量较大的电容器充得的电压较低,相对容量较小的电容器充得的电压较高。
问题2本来电源初级便是与市电直接相连,由于整流桥的存在,初级地并不是直接与零线相连,所以才有了不管任何一点用电笔测试时都会亮。测试时电流的回路是市电火线=>电源电路测量点=>电笔=>人体=>大地=>最后回到电力变压器的中性线,即地线。
由于电流回路的不同,若电源次级没有接地,即是没有通路与大地相连的话,你用电笔测量次级任意点时也是会发光的。因为初级地与次级地之间,存在着一个消除干扰,减小电磁辐射的电容器。点亮电笔的电流便是通过此电容器传导而来,虽然电笔发光,但其实流过电笔的电流是极其微弱的了。

网友:
很赞同午夜梦回的说法。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赞同午夜梦回的说法,分折有道理,可信度高。

网友:
大电容还要继续买,一定要买到一批质量过关的,楼主的心结才能解开。

网友:
感谢(午夜梦回)朋友的解答
问题1中两个电容电压不同的原因  我也是一直怀疑是电容  就是无法相信买了两次不同品牌了 质量都有问题觉得很难相信。且有次遇到一个长城 ,有一个电容鼓包  另一个完全开路(一点电都充不进去) 但是电压依然是相同的,想到这个更加疑惑了,想再问问,除了电容或均压电阻外 没有别的可以导致电压不同的因素了吗?还有就是电压不一样正常换上去能勉强用不?
问题2中初级整流桥后由于正负由于没有和地或零线相连,所以带带电这点我同意。
但是困惑的是初级两个大电容(有些顶部没有塑胶密封直接露铝壳)和次级电容(如果次级不接地)带电还是想不通。电容的壳没有直接和正或负极相连中间只有电解液  电解液是不导电的呀。用万用表测铝壳和正负极间几乎是无穷大电阻的。电容铝壳何来如此高电量?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252-1-1.html

网友:
问题1,除了容量和均压电阻以外还应考虑电容器本身的漏电流值。性能良好的电容器漏电流都是相当小的,均压电阻可以很好的平衡二个电容器的电压。但是损坏的电容器就不好说了,如果电容器是开路而且没有负载电流的情况下,还是能保持一定的平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在此期间是均压电阻在起作用。如果有一个电容器短路或是漏电流相当大的话,那就不可能再平衡了。相对于正常的电容器,短路或漏电流大的电容器其两端的电压肯定是低的,短路的不必说了,漏电流越大电容器的电压越低。
问题2,电解液不导电这个说法是大错。我不知道你是用万用表的那一个档位来测量正负极与电容铝壳之间的电阻值,但是电解液是绝对导电的,而且导电能力直接影响了电容器的性能。你可以拿一个电容器解剖,然后用万用表二支表笔接触电容器的芯体看看导不导电。电容器的极板是通过氧化处理的,极板上有一层绝缘的氧化层。但是仍然会有漏电的现象,用万用表的大电阻档很容易能测出来。

网友:
顺便问一句:有在深圳南山的朋友吗?一般大家是去哪里买200V大大的初级电容?我为这几个电容去华强北两次了。买了一次去换了一次。买回来的居然找不到两个是电压一样的。好失望。好不容易找到的都是听都没听说过的牌子。更不要说买几个台湾货了。

网友:
朋友不要牛角了  只要均压电阻没问题。两个大电容上的电压是300V以上,电压有点不相等很正常的。放心使用。我修了N多电源  一般都只检查均压电阻和大电容容量和300V电压是否正常。很少去检查电压相不相等。到现在还没出现一个返修的。
还有300V电路和220V直通的没有隔离当然是带点的  这个就叫热地

网友:
张老师的话终于让我稍稍放心一些了。毕竟买了30个大电容90大洋。一个都不敢用。实在很纠结。
顺便请教张老:我在很多电源上发现300v电压往往只有260--280伏之间,(市电220量过正常)虽然一切正常使用,但是有些心虚。可以放心大胆的使用吗?

网友:
你可以直接摘掉大电容,看下不加电容时两个电阻上的分压是否一致
第二种方法是将正在使用的长城电源中的大电容代换到维修机中去,看是否还是一样

网友:
问题1,除了容量和均压电阻以外还应考虑电容器本身的漏电流值。性能良好的电容器漏电流都是相当小的,均压电阻可以很好的平衡二个电容器的电压。但是损坏的电容器就不好说了,如果电容器是开路而且没有负载电流的情况下,还是能保持一定的平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在此期间是均压电阻在起作用。如果有一个电容器短路或是漏电流相当大的话,那就不可能再平衡了。相对于正常的电容器,短路或漏电流大的电容器其两端的电压肯定是低的,短路的不必说了,漏电流越大电容器的电压越低。
问题2,电解液不导电这个说法是大错。我不知道你是用万用表的那一个档位来测量正负极与电容铝壳之间的电阻值,但是电解液是绝对导电的,而且导电能力直接影响了电容器的性能。你可以拿一个电容器解剖,然后用万用表二支表笔接触电容器的芯体看看导不导电。电容器的极板是通过氧化处理的,极板上有一层绝缘的氧化层。但是仍然会有漏电的现象,用万用表的大电阻档很容易能测出来。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53252-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