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25能点亮,进不了PE,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9-23):
郁闷,两天没人来修电脑了,愁啊~~突然,自己用的电脑用着一下蓝屏了,兴奋!实践啊,修~~~再进系统自检完就蓝屏,然后换内存,问题照旧,查硬盘前边有一点坏道,不知道影响大不大,算了直接换了个硬盘,装不上系统,进PE进不去,显示PE/WIN32/........这意思不就是PE系统坏了么?不可能吧?换系统盘,换USB-CDROM都是进不去PE,直接装也装不上...........来来回回弄半天,实在没辙了,观察到检测卡跑25然后不动,点亮,我记得在哪看过跑25不动,但能亮的情况~~具体啥情况忘了,现在我怀疑跟桥有关?还是BIOS?小弟新手,哪位见过情况类似或知道咋回事的,给我指点指点?谢了!(板子是V星大板子939的,独显)

网友:
是不是卡住了,还是档LOGO

网友:
25是检测设备的时候,为所有设备分配IRQ!想要进步唯有自己实践!

网友:
把检测设备拿掉试试.

还有,不行的话,一步一步装试试

网友:
可能是硬盘吧,不装硬盘看进得去PE不

网友:
   有的 桥 也 有关系

网友:
谁告诉我跑25点亮正常么?我感觉跑25应该是还没亮吧?怎么?.........都点亮了能进BIOS了,还在分配设备?

网友:
换南桥, 换CPU

网友:
怎么不把电源换了,电源有问题,也会有这种故障的,我遇到过

网友(点评):
电源换过,问题依旧............

网友:
哪位能说下应该想的思路?大概就行,谢了..........

网友:
进不聊pe,你看看是不是内存的故障

网友:
内存换过,是好的...............

网友:
换条数据线看看

网友:
我也觉的,要进系统(硬件没问题情况下)先换硬盘,再换硬盘线,再换内存,最后应该可以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了,能亮,说明没有太大的问题,看看是不是主板的哪个小件问题

网友:
  25  当外设啊!

网友:
有的板子跑到25能点亮,正常的

网友:
把不需要的设备都禁了试试看.声卡,网卡等等,集成显卡就插独立的。

网友:
这应该是网卡的问题!V星的板有这种故障,禁用看看。

网友:
25正规数码卡是过网卡

网友:
换换电源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