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开机到0.4A左右不动

楼主(2011-09-23):
该机拿来开机指示灯亮屏不亮,拿掉电池接维修电源,待机0.01A,开机上到0.4A左右不动,有时0.37A,有时上到0.62A左右,不固定,最终回落到0.4A左右,拆机发现了与论坛上几位故障一样的现象,也是用手摸南桥晶振会上到1.17A左右,此时少等片刻CPU风扇会开始旋转,直觉给我总体电路应该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屏依旧不亮,换了晶振一样现象!按照另一位写BIOS修好的经验刷了BIOS,故障依旧!根据前人维修经验不再详细测试了~~直接定了南桥,今天南桥到后直接上BGA更换南桥后成功修复!!!也许我是幸运的,该机看来这样的通病是确实不是一般的少!我的成功修复给大家以借鉴~~呵呵~

网友(2012-04-01):
估计楼主换南桥的时候,正好把通病电容烤断路了,所以才好的

网友(2011-12-27):
电容要解决掉才行啊。
这个机器通病不是南桥把 是南桥背后的小电容 容易小短路

网友(2011-09-23):
现在有一台机器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希望换南桥可以解决

试试吧,我还没有遇见过,
试了才知道。
大部分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像这种类型  有没有测什么信号  不会直接做了南桥吧

网友(点评):
先测下有没有起振了 还可以测下晶振两端的阻值

网友:
直接换的南桥,楼主没先加焊一下吗?

网友(2012-02-17):
L哥相当利害。
一般都是换号 很少有空的 都是也不排除万一

网友(2011-09-23):
我没加焊它,但是我用力压过南桥没反应~~也没再去测什么信号~~呵呵,我可能是运气好吧~

网友:
不正常时  SB晶振有无起震?

网友:
我的那个机器换了南桥也不行啊,最后让客户换主板了

网友:
南桥到了换上还是原故障啊

网友A:
可能是CPU,或座子出问题吗?

网友B:
你还来没我运气好!呵呵~~我上个图~桥是我已经换下来的~280T的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来没我运气好!呵呵~~我上个图~桥是我已经换下来的~280T的BGA

是啊 故障和你这是一样啊 应该是通病 哪位仁兄看来不愿透露出来啊    这机器的bios谁有 机器型号是P467 板号:MP1.1   BA41-01129A

网友B:
这个BIOS论坛上有的,不过我忘记哪个了,如果需要我明天到店里给你传到本贴,数据在店里一个SD卡上,有我下载论坛上的数据和我自己备份本机的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BIOS论坛上有的,不过我忘记哪个了,如果需要我明天到店里给你传到本贴,数据在店里一个SD卡上,有我下载论 ...

谢啦 编程器今天到货 我来下载其它的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啦 编程器今天到货 我来下载其它的试试啊

R467 BIOS程序!一个是我原机备份,一个是论坛上下载!

网友:
我也有一台,刷BIOS了,,,,,不行,,

看来也得换桥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个这样的机器,也是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换南桥没好呀,

网友:
刷BIOS也不中,

网友:
换主板为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
都是浮云呀方法不管用,相信自己OK

网友:
都是先排除 ,最后不行就换板!

网友:
修不好只能换咯 ,那没办法!

网友(点评):
如果用户送到别人哪里修好了?

网友:
其实只是一个小电阻在作怪!

网友(点评):
希望详细讲明 给大家共享下

网友:
R系列的机型都存在这种问题,摸晶振就可以开机就是南桥损坏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以前有个显卡问题(一长两短)加热,植球,换显卡都没有用。不知道什么问题,做桥技术应该没有问题,也没有少件,最后取消了。

网友:
呵呵,是倒是,一直也挺说有时可以用手摸着晶振开机可以开,可是一直没想明白这是为什么呢,哪位大侠可以指点指点啊

网友:
我的也这样,换桥了,,没有解决

网友:
这就是经验了,这样的是什么通病,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
我也有一台和你类似的机器   是三星R23 进水的,,,有时时0.6 有时是0.8,,,到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南桥这算是通病吗?求,楼下鉴定,上次一台联想的机子供电都正常电流跑到0。9几后掉到0。54左右之间有两次上升跳变加焊北桥OK

网友:
我们搞维修的还是修出来心里得劲啊

网友:
这样的贴子好像早就有人发了哦。朋友!

网友:
看来这个机器的通病是这个。至于监测点,主要是看南桥工作没有,上电是否正常把?

网友:
楼主也算是碰到了。

网友:
同样的故障现像 可能是不同的原因引起

网友:
我上次也有台,换了南桥没用,最后报废了。

网友:
为什么我就每一次这种运气,都没修好一台过

网友:
CPU_RST出来了没有啊?

网友:
再次遭遇同样问题,加焊南桥就OK,但是好景不长!最后发现用风枪吹了几下南桥背面的元件竟然可以正常开机显示了!求此机图纸!板子型号: Qingdao-R/L 512M
REV:MP1.1
PCB CODE:BA41-01129A
初步判断应该是南桥背面某个电容漏电引起!

网友:
其实很多都是一个小电阻惹得祸~~~~~

网友:
楼上的能不能说下是哪个电阻?

网友D:
此机通病不是南桥,是CMOS电路中的一个电容漏电,修好过几台

网友:
一开始接到这机器也走了不少弯路,又是换南桥,又是刷BIOS,结果都不行,把那个电容下掉就OK了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过   换南桥不行   爱

网友:
能说下具体的哪个电容吗?或者电容所在位置!谢谢~

网友:
论坛有人讲的很仔细,你找找吧,那个没有元件标识,现在板子也没有,我没有法描述

网友:
呵呵  都是牛人  我觉得应该先加焊或充值

网友:
还没遇到过,不过南桥有问题应该能量得出来

网友:
这种情况换晶体和谐振电容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南桥内部问题了!手摸晶体才能正常,应当是内部RTC模块不良引起的!

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那您说又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
这机器黑纸胶处有一个电容,出了问题,你压压南桥可能会正常,但你管不了多久,可能会返修,的我以前修了很久才发现这个问题的。具体哪一个记不清楚了。

网友:
换南桥不挣钱。我们加焊一下2000元

您是不是打多了一个0?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台467系统下不定时死机啊  搞不清是什么问题了

网友(点评):
修改这样的故障,加焊CPU pwm IC搞定。

网友:
以后直接换了,呵呵,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CPU,或座子出问题吗?

看贴都不看清楚看回啊,人家换南桥换好的,你说CPU和座子,晕死

网友(2011-10-24):
终极目标是:换板

网友:
学习了,又积累了一点

网友:
显卡试过没

网友:
换桥之前先加焊下,不行的话,如果确定是桥的问题,就直接换掉吧

网友:
修好没有啊  学习

网友:
三星的板材很烂的    用风枪吹个显卡   板子都会鼓起来

网友:
上个星期我也碰到台,时钟有个脚短路了,换后OK

网友:
R467 ,以为我的也是呢,
这个是BENQ的,显卡爱坏

网友:
这机器今天正好在修,现象和楼主说的一样,但我刷 过BIOS不行,也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都不行。
直接加焊南桥,搞定,

网友:
这种情况 大多数是SB有问题

网友:
编程器今天到货 我来下载其它的试试啊;

网友:
一般是时钟和南桥芯片问题

网友:
{:4_102 上次有一台 也是修不好  换版了。也把客户的板留下来了 ,诶 真的是  一直在怀疑是bios  看来 楼主说的南桥  可以试试

网友:
今天拿到一台和楼主现象一样,刷BIOS换NEC电容都不行,最后加焊南桥开机进系统,但好景不长15分钟左右死机,强行关机后和原先现象一样。再次加焊南桥就不行了,现准备换南桥试试。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问题,先换南桥在说!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尝试一下 就在装硬盘的下面不是有一张塑料黑色的 就在主板硬盘接口的那里 排着有四个电阻 你吧第一个和第2个不要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第2个 是第一 个 和第三个电阻啊

网友:
x经验积累着

网友B:
这个问题估计很快就会有突破,那些技术保守跟贴的人实在让人!不想说就什么话都不要说~我昨天再次接到这个型号机器!故障现象一样!经过原来的维修经验,这次这个机器经过检查CMOS电池没电,换新后故障依旧,但是根据论坛上有人发过的帖子,问题确实应该出在RTC电路!我用风枪吹南桥背面元件这次竟然无效了!我就逐个拆了RTC电路中的3个电容(上面图片左侧一排元件)故障依旧,最后我把上面图片左侧一排元件最下面一个电容拆掉后顺利开机并进入系统,那电容是0402 1UF的,没再装!因为没有图纸也没点位图,不晓得这个电容到底什么作用!昨天搞好以后到今天开机测试依旧正常!观察下看这样的处理会使用多久再说,并及时反馈信息!!!

网友:
一来就换南桥,看来桥工还真多,恭喜基地的BGA走俏!

网友:
都没先加焊南桥试下啊,直接干桥啊

网友:
按照自己的思路修,之前修板的同行们的方法只能借鉴,不要让那些打乱了咱们的思路

网友:
我的这个南桥加焊就好了

网友:
r467得好好研究研究啊,这款机器当年卖的太多了。

网友:
我也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这款机器有这个通病,查查看,不行得话也只能换个南桥试试了。

网友:
我的换过南桥,还是没有好,,也是到0.4的电流

网友:
没遇见过,还是一步步修比较好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记住了,希望下次回复去电容后有没有返修回来!!

网友:
楼主不先测供电,时钟,复位的啊     就直接换桥       运气挺不错

网友:
昨天接到的机器更换南桥已经OK,但是CMOS电池也没电了。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的问题为多,别的也问题也有可能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此机通病不是南桥,是CMOS电路中的一个电容漏电,修好过几台

能说下是哪个电容吗??我的也是这样的

网友:
这种情况,你最好是按顺序测啊,电感电压都也来没,硬启动出来没,再查寻址。这样就思路清楚

网友:
恭喜楼主了。我也有台去试下

网友:
经验维修

网友:
0。4的电流感觉复位都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估计很快就会有突破,那些技术保守跟贴的人实在让人!不想说就什么话都不要说~我昨天再 ...

恭喜楼主。看来你修这样的机子很多啊。也感谢你无私的奉献个大家。谢谢。

网友:
修机器就要细心啊

网友(2011-11-23):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R467同样故障。换南桥试试。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直接换的南桥

网友:
我自己的电脑现象和楼主说的一样的,具体什么问题还没看呢,呜呜.....找不到图纸啊!

网友:
手上有台三星的,借签下楼主的经验

网友:
确实是经验,没有按一步一步查过去。

网友:
这机器的毛病是后面的电容 不是南桥 加焊电容就可以

网友:
大部分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维修难啊

网友:
楼主要是有返修,有可能是南桥背面的贴片电容

网友:
我的之前也是和楼主说的情况一样的,结果发现CPU核心电压没有出来,查tps51620芯片是发现参考电压相连的一个小电容腐蚀了,短路把参考电压拉低,导致CPU核心电压出不来,换个小电容现在OK拉!

网友:
老的南桥你测试的时候发烫吗

网友:
看评分的额有说  容易短路的电容啊。我之前也是  后来 给换主板了 还躺在那的 那个版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好像大家都知道了

网友:
干南桥是经久不衰的做法

网友:
三星的板好难换桥啊。太容易挂了

网友:
学习了,保存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换了南桥也不行 最后有2个电阻挂了 直接去掉不要 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过一台,是二修机,南桥换过的,我用万用表量一下南桥晶振就开起来了,我换了晶振也不行,后来把南桥背后的绝缘胶纸撕开就行,贴上去就不行,所以我干脆用高温胶把南桥后面都贴住,再贴上绝缘胶纸,就OK了,不过我没想明白,胶纸是绝缘的,怎么会这样

网友:
南桥问题呀.下次会注意的.三星的本本BIOS爱坏吗?

网友:
还是换,有些事情匪夷所思的。

网友:
CPU座吧,加焊一下

网友:
88#的哥哥顶一下!

网友(2011-12-23):
你这机器有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很难说哦,南桥后面一个电容变质,你加热过程中它又奇迹般的回魂啦,然后客户拿回去,它又奇迹般的死掉啦,再拿过来,再换南桥又还魂啦,又拿回去坏掉啦。。。。。。反反复复,搞死人,

网友(点评):
这个本本我修了两个,看我后来修的那个~摘去了背面一个电容,到目前为止没有返修!

网友:
要自己试啊,呵呵

网友:
楼主经验很强大

网友:
我也修好了一个。

网友:
应该没有复位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它的图纸呢?

网友:
谢谢楼主 分分分分分!!!!!!!!!

网友:
我也接了一台这样的机子,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学习了,,
三星的不是那么好搞啊,,

网友:
这应该是通病吧 ,谢谢分享

网友:
1.2A机器应该早就硬启正常了

网友:
同意见19楼,换主板得了

网友:
这个南桥具体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不能轻易的旧换南桥  先测一下南桥的32.768有没有波形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试一下先

网友(2012-02-02):
这个机器我也遇到过 很麻烦 不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遇到几台三星的也是这样,一动南桥就完了,

网友:
好奇楼主为什么换南桥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看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这可能只是楼主运气好吧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查下 CPU供电出来没 内存供电 桥供电 总线供电 及开启信号 一般R467 0.4 应该是CPU没工作吧 通常是 南桥的 开启信号没出来!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是 硬盘下的 黑色贴纸 因潮湿 会引起电容 (RTC电路)腐蚀 !

网友:
修个2个换南桥好的,被后小电容坏的,是待机偏高

网友:
我有台换了南桥也不行啊 整来整去也没好 最后退给客户了

网友:
去年也是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没有搞定,真是可惜了

网友:
又一个通病,R467给我们维修界带来了福音

网友:
其实,这么多人回帖没有一个是真正找到问题的。换了南桥虽然好了,但浪费了成本。没有找到真正问题点。这机有通病的
反对楼主:
5.0
冠捷售后
反对楼主:
说你呆吧你不相信!希望你把所有帖子看完整点!然后再发表意见!否则就是自作聪明!

网友:
被人怎么说的 只能作为借鉴 要灵活运用

网友:
还是查一下好一点.直接换南桥不好吧

网友(2012-03-04):
有事一个通病的

网友:
南桥加焊应改可以

网友:
801IBM这款南桥坏的很多,我也换过不少。

网友:
现在机器说好修也好修。就是换芯片

网友:
今天碰到个座子虚汗的,电流到0.4几不动,按住座子可以亮机。

网友:
根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哟

网友:
应该是南桥背面电容漏电啊 说不定会返修的

网友:
换南桥吧,我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还行吧,多省事

网友:
我这里有台能跳变到0.80,就是不亮哦,

网友:
这个机器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南桥下面的电容短路

网友:
又学习了,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下次遇到多条思路了,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真的算你运气好,故障没查,直接换南桥居然好了

网友:
应该会返修的,我遇到过几次了,那不是南桥的问题,到现在我还没修好过呢,换了之后用几天就不行了

网友:
别忘记了把那电容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