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1s 出现 液晶屏 led 背光不亮

楼主(2011-09-23):
asus  f81s  更换液晶屏使用了 3天出现led背光不亮   更换新液晶屏 故障依旧   液晶屏有显示  就是没有 led 背光   其他一切正常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高压检查过了吗‘

网友:
不清楚高压电路在那啊 它没有高压板

网友:
看看高压部份.....

网友A:
是灯管没亮,找根灯管和高压板试下。

网友:
楼上的,前面说的是LED。LED的屏上电路修的是比较少,高手指点

网友:
顶一下吧 看有人会吗?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板上有供电没

网友:
查 一下BLON信号

网友:
本本的高压条有问题了。如果不怎么修得懂,换一条。

网友:
屏供电有问题    重点查板上面

网友:
屏线换下就可以了,遇到过

网友:
本人之前遇到过140LED无背光 更换解决的  楼主这个故障有可能是主板供电到屏线之间存在问题

网友:
我也是 遇到一个联想LED屏,无背光,原件那么少,电路都没得查,郁闷了……
难道要还整个屏?话说一个15寸的屏也不贵,300刀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灯管没亮,找根灯管和高压板试下。

led是没有高压板跟灯管的   楼主找下屏开机控制信号

网友:
LED没那么容易损吧,,重点测查,主板到屏之间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没高压!怎么换?

哦,是上网本是没有条条。那在屏线右数三到四根线前面可能有断路。查屏线在主板上的接口附近!

网友:
仔细检查下 线路把

网友C(2016-03-11):
我的也是LED屏,用会就不亮了,但是有时有亮了,郁闷
バ幸福De右岸
检查一下屏的高压部分有无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LED屏,用会就不亮了,但是有时有亮了,郁闷
检查一下屏的高压部分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