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1-09-23):
一台cq40 外接能正常,单用屏背光能亮,但不显示,什么问题喃?各位帮帮忙
不显示

网友: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有相同的屏换下屏试试

网友:
看哈屏线. 显卡吧.

网友:
屏线检查是否松动

网友:
北桥问题,通病

网友:
是显卡问题,通病

网友:
检查屏线,更换屏试一下!

网友:
北桥 显卡 BIOS 也没别的了吧

网友:
显卡问题哟,修了几个了

网友:
北桥虚焊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这一款笔记本是AMD的很容易虚焊

网友:
记得最好把风扇改一下

网友:
lz搞好了吗?每个都说是北桥集成显卡芯片,我手上有5台都是没有显示,换了很多AMD IGP芯片都不行。你修好就让我知道吧!谢谢!

网友:
上次修过一个,屏线坏了

网友:
这个机子屏线坏是通病

网友:
北桥坏的修过 一台

网友:
屏线或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