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220一上CPU就掉电

楼主(2011-09-23):
acer 4220一上CPU就掉电,,,不上CPU不得掉,,上起CPU一开就掉,,电流只能上到0。2A左右,CPU也换了还是要掉,,不上CPU,,查供电都正常。上起CPU,,发现CPU供电。都明显偏低,求思路,,

网友:
CPU供电电路的电容有事吧,,,

网友:
问提是我不上CPU他又供电正常啊。

网友:
测MOS管控制脚二极体值

网友:
哎。修好了。。就是桥的问提。。呵呵。

网友:
查CPU供电元件

网友:
是那个桥引起的,北桥吗?

网友:
本人前两天刚刚修好一块一模一样的故障的板,是因为屏线接口那有一个小电容腐蚀了,拆了就好,是一个3-3V的后续供电,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