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线路待解释,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楼主(2011-09-23):
我是新手,近段时间跑线遇到一个问题。就是CPU供电中的MOS管D级阻字为0.056.但是万用表蜂鸣器会响,难道击穿了吗,但是主板使用一切正常,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待各位懂的解释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把CPU拿下来再测阻值试试

网友A:
很正常哦 VCC_CORE , VCC_GFX_CORE ,GPU_CORE这些电的阻抗一般都在10左右-100的,应为这些电电压低,1V左右 ,而需要的电流却很大,阻抗一般很小。

网友:
CPU取了得。而且电池这些都已经下呢。是裸板。就是打MOS管D级的时候万用表蜂鸣器要一直响,但是又不对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哦 VCC_CORE , VCC_GFX_CORE ,GPU_CORE这些电的阻抗一般都在10左右-100的,应为这些电电压低,1V左 ...

如果万用表蜂鸣器一直在响,D级没有对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万用表蜂鸣器一直在响,D级没有对地吗。

万用表打阻抗小于50都会叫 ,有没有短到地,要看具体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阻抗小于50都会叫 ,有没有短到地,要看具体电路。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你这VCC_CORE没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打阻抗小于50都会叫 ,有没有短到地,要看具体电路。

应该没有接地啊,它是CPU的mos管的D级,而且S级是接地,0对0哦,只是在测D级的时候一直在响,

网友:
老实说,很多人现在测主板是否短路都喜欢用二极管档,但其实这是错误的,二极管档测出来那个其实不是真正的电阻值,而是压降值,所以才会显示0.几的值。

而且蜂鸣更不能作准,事实很多表少于0.2V时,就会蜂鸣,正确应该用电阻最小档位(如200档),如果小于2欧,才可以考虑是否短路,因为CPU是小电压大电流负载,电阻是很少的

网友C:
一些打阻卡和教程,都是说明用二极管档来打阻的,这让我这个学了好几年的电子爱好者十分不解,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给我解疑?

网友:
万用表蜂鸣档会响,并不代表是对地了,而是小于100都会响。
就是阻值001也不能判断是对地了。再就是MOS可以焊下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些打阻卡和教程,都是说明用二极管档来打阻的,这让我这个学了好几年的电子爱好者十分不解,不知道有没有 ...

应该是用二极管档来打对地的二极体值。

网友:
蜂鸣档响不代表短路,多相供电有时一组MOS管不良不影响开机工作,其他几组查一下,看是否一样?

网友:
二极管档测出来的不是阻值,是电压值!

网友(点评):
这话我赞同,但是不解为什么修主板都用二极管档来打阻

网友:
G极放一下电再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些打阻卡和教程,都是说明用二极管档来打阻的,这让我这个学了好几年的电子爱好者十分不解,不知道有没有 ...

这位哥子这个方法,以前我也在什么地方看见过,晚上回去试一下,以前都没有听见谁说这你这种方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些打阻卡和教程,都是说明用二极管档来打阻的,这让我这个学了好几年的电子爱好者十分不解,不知道有没有 ...

阻卡打的都是对地的阻吧?所以都是二极管档咯!而阻值档是量电路上的某元件的阻值。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阻卡打的都是对地的阻吧?所以都是二极管档咯!而阻值档是量电路上的某元件的阻值。是吧?

错了,在电子电工学方面,对地电阻就是用电阻档测的,而且表笔还要对调着来测。

而主板打阻,只能二极管档,正表笔接地,负笔接测试点。

网友:
关于如何测电阻电容  看了很多的书  也没看明白。。。

网友:
没看明白,不知道是不是D极对地的值?如果两电阻值的话最好用欧姆档来,如果只是跑线路的话用二极体档

网友:
你是不是在座上放cpu啊?把它取下来测就正常!

网友:
估计是特殊场馆LD1010吧

网友:
哥,你确实说得很有道理。昨天我回家用最小电阻档测了一下,确实你那种方法还是可以,没有出现对地的问题呢,最后我用地对地,无限大。这方法可以。用二极管档测量,先放电。然后测也不会对地,但是第二次又要对地,我估计是旁边的电容在充电,表笔在上面放久一点时间,蜂鸣器就不响呢

网友E:
要看表不要听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错了,在电子电工学方面,对地电阻就是用电阻档测的,而且表笔还要对调着来测。

而主板打阻,只能二极 ...

哦。。。。那就死一点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要看表不要听表啊

怎么才能确定不是对地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怎么才能确定不是对地啊

看数值啊       你听表的时候   可能还有20 ,30也会叫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看数值啊       你听表的时候   可能还有20 ,30也会叫的啊

一般是对零就是对地吗,还是到什么数字的时候就是对地  不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对零就是对地吗,还是到什么数字的时候就是对地  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