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 Wall L9SO4显示器开关灯一闪一闪的,不开机,不显示,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1-09-23):
今天客户送来一款Great Wall  L9SO4显示器,插上电源电源灯一闪一闪的就是打不开,接上显示器也不亮。打开后。发现把屏线拔掉电源灯正常    插上屏线就又一闪一闪    是那里的问题 ??

网友:
灯亮什么颜色的?

网友:
顶一下 看看如何解决 ? 是不是屏供电有短路?

网友:
灯管坏了把?

网友:
屏板有短路的...........

网友:
屏的问题吗

网友:
一闪,还是一闪就没啊

网友:
如果是开一次闪一下,关掉又开又闪一下的话,可能就是负载大太,内部有短路。
如果是开后,一亮一黑一亮一黑的话。你细听,可能里面有嗒嗒的声音,是开关电路保护,如果不是高压板有问题就是变压器后面那个三级管有问题了,也可能那个限流电阻(玻璃壳)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板的可能是不是大一点

网友:
屏没有问题    是驱动板的事    但现在还没有解决

网友:
本人也遇到过一种长城M95的显示器  指示灯也是一闪一闪的闪蓝灯,拆开发现一电容起鼓,老早修的,哪出忘记了,换上电容OK!

网友A(2011-10-26):
今天本人也遇到一台,型号为 L9SO4 (l9s04),插不插高压板,显示器上的电源指示灯都是反复亮一下灭一下,拔掉屏线后正常。经测是在驱动板上、电源插头旁的那两个100u/16V的电容坏了,一个只有4u、一个40几u。更换后正常了。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大家将自己的经验发出来一起分享。

果然牛B 先生真乃神人也。。我这个机器是NESO l9s04换了就好了。 顶
果然有用

网友:
电容坏会引起这种故障的,不行就把电容全换了试下。。。。。。。。。。。。

网友(2011-11-25):
今天拿到一台Great Wall的M176显示器也是这种情况,按照12楼的方法换了两个电容,问题解决了,再次感谢12楼的朋友

网友(2012-02-18):
我这有个 长城显示器   开机亮  然后黑屏  亮蓝灯   关机再开 又亮   然后再黑   依然蓝灯

网友:
短路保护了

网友(2014-10-19):
明显带不动负载

网友(2015-06-24):
引用 网友A:
今天本人也遇到一台,型号为 L9SO4 (l9s04),插不插高压板,显示器上的电源指示灯都是反复亮一下灭一下, ...

谢谢分享 搞定一台 神人是也

网友:
手上有10几台这样的现象,试下

网友(2015-11-24):
长城M176同样问题,换两个16V100u电容好了。

网友:
测屏是不是好的 屏是好的那就是电源板和驱动板的问题 一般是5V负载带不动

网友(2016-01-26):
高手啊
好了

网友:
太高手了 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2016-02-28):
换了电容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