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ibm x41t的图啊?求帮助

楼主(2011-09-23):
有个x41t,北桥应该是虚焊了,我拆胶的过程中,搞掉一个点,断了两根线,正在修的朋友或者有图的朋友帮忙给看看,这些是怎么连接的。

图中黄色圈里面的部分。

网友:
蓝色和红色的线断了,黄色圈里面那个点,应该跟蓝色线连接的吧,

网友:
楼上说什么?

网友:
边上的好飞
直接飞到大焊盘 上面断线,别达拉这上面(短线上)

网友A:
好飞啊 看线跑到哪里了

网友:
有图纸最好修了

不会看电路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飞啊 看线跑到哪里了

就是不知道线跑到哪里了,照片都放大到那么大了,也看不出来。

只有看到好的板子才好办。

网友:
看能不能找到图纸了

网友:
哪位有图纸啊?

电路图、点线图都行。

网友:
没图不好搞啊         要是有点位图  那就好办多了

网友:
有没有不带t的x41图啊?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图纸,谢谢分享。

你有图纸吗?

网友C:
有图纸   有点位图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图纸   有点位图的啊

能不能给我一份电路和点位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