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重启后不显示,刷过BIOS,请支招……

楼主(2011-09-23):
如题,联想F30A加焊显卡后出现重启不亮的情况,刷过BIOS故障依旧,那位同学遇到过类似情况,请支招

网友:
没看明白,是第一次开机能显重启后就不显了吗?如果是这样,接上诊断卡看不显时跑什么码。

网友:
没用诊断卡,电流上到1.2后掉到1.02-1.05左右不动了,看来硬复位已经成功了,就是软复位没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