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00 8A保险烧了

楼主(2011-09-23):
8A保险烧了,我用焊丝代替后打到2v连通后电流到了1.5A,该从哪里入手?急求方案

网友:
应该是公共点短路了,看下那些公共点的电容有烧掉的没。。。。。

网友:
我接通2v电源后电流从1.5一直上扬,慢慢长,长到1.8多我就停了
大家给想个办法撒!

网友:
用手摸看有没有发热的元件。

网友:
先摸一下,有没有发烫的,没有的话,用烧机法,再进一步确定啊!

网友:
保护隔离短路了